想学绕变压器

楼主(2021-12-01):
买了个绕线机,想学绕变压器,有师傅愿意教我怎么计算吗?匝数,线径,输出变压器阻抗等等

网友:
都是几句话说不清楚的,还是弄几本书看看,《扩音机的原理与维修》湖南科技出版社,16开本。对各种变压器(电源,扼流圈输入,输出推动,线路)的设计与计算,以及绕制都有全面详细的介绍。也可以阅读《怎样设计放大器》科学技术出版社,32开本,对推挽输出变压器也做了较详细的论述。

网友A:
一入牛潭深似海,劝君早回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入牛潭深似海,劝君早回头

严重同意。

网友:
可以阅读这本书

网友:
玩无线电实际上是一个坑,要耗费你大量的时间还有物力,你准备好了吗?
单单是绕输出变压器你就要知道各种功率电子管的输出阻抗和负载的阻抗,还有你所选择的铁芯的参数,然后根据你所需要的频宽计算出匝数比。
线径的选择又和输出功率,电流密度有关,输出功率大自然就要选择大的线径,反之也然。
所以别看是绕一个简单的输出变压器,你就需要储备一些相关的知识,看看相关的书籍,楼上几位推荐的书籍都不错。

网友:
这类的书籍很多啊

网友:
这本书里面有简单介绍可以看一下,纸质书价格还不贵。在孔夫子旧书网可以搜到低价位的找运费低的即可。

网友:
其实自己绕牛也很简单,没有基础可以参考老前辈给出的经验数据绕制。会计算阻抗比、匝数比就行了......线径载流量查表即可、能大勿小。

至于选什么尺寸的铁芯、用多粗的线、绕多少匝刚好绕满,这就需要通过实践来总结了。因为每个人绕线手法不同、拉线松紧度不同、窗口利用率也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