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这个上海牌收音机型号

楼主(2021-12-01):
买到手破烂级别两三年了还不知道型号,打理好也不听,感觉造型小巧好看,才买了个调感头准备那他改造调频(胆结石那种),

网友:
这是上海157-H交流五灯收音机,
553造型虽然相似,但是为电唱、收音两用机。上海157-M为印刷电路收音机,存世量较少,收藏价值应当更高。

网友:
        上海广播器材厂上海牌157H吧,也没看到写在什么地方,旋钮似乎不是原来的了。

网友:
没错,应该是上海牌157H

楼主:
宝贵的文史资料!
应该是上海牌157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上海157H交流五灯收音机,553造型虽然相似,但是为电唱、收音两用机。上海157M为印刷电路收音机,存世 ...

没看清楚那后面是唱机,我以为是背景照片。

网友:
        上海553型收音机是收音、电唱两用机,是由157H型收音机加装电唱机而成。所以553的正面面板跟157H的前面板相同。

网友B:
别改,改了就不值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改,改了就不值钱了。

买来时里面就拆的乱七八糟的了,修复过程大部分阻容元件也都换过了。

网友:
我家就有一个157H

网友:
俺有台上海553和这个前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