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绕好了一个本振

楼主(2021-12-02):
用老本振绕了一个本振,初级60+48,次级10,折腾老半天,终于收音机响了,但是540的电台,本振拧到顶了,请问是不是初级绕多了。手机上上传不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中频调到470

这样可以吗

网友B:
线圈绕多了,拆掉一点或重绕.可以参考晶体管收音机手册上的产品机振荡线圈的绕线圈数,对应的可变电容容量就可以一定成功.(我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绕多了,拆掉一点或重绕.可以参考晶体管收音机手册上的产品机振荡线圈的绕线圈数,对应的可变电容容量就 ...

初级饶多了吗是,我发现老的本振磁芯大

网友B:
是的,请问你是用多大的可变电容?振荡线圈的直径?和用多大的磁芯饶的?

网友C:
最好买一个电容电感表,测一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请问你是用多大的可变电容?振荡线圈的直径?和用多大的磁芯饶的?

是用223p的,振荡线圈是10×10的

楼主:
我发现,虽然初级大了一点,也在范围之内,收听530的台,也能覆盖,也不需要把磁帽拧到顶

网友:
可调节一下震荡连的微调电容试试,看图片该微调电容似乎不在最小容量位置

网友D:
你安装的这个L1600的921和阿福设计的2P3单调谐哪个灵敏度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安装的这个L1600的921和阿福设计的2P3单调谐哪个灵敏度高啊?

差不多吧,但是声音不如锗管的,有明显底噪

网友E:
我以为本振线圈就是8+115:11,原来还可以60+48:10,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吧,但是声音不如锗管的,有明显底噪

我想起来了,你安装的不是阿福的那个2P3。好像是比较大的机壳,喇叭也大所以声音好听当然也和锗管有关。

网友D:
另外,震荡中周要求比较苛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平整绕和乱绕它的Q值差别是很大的,直接影响本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而且初级和次级在绕的时候是有说法的。当然了随便绕虽然也能使用,但是差距太大了,有的时候不起振,即便起振有时也不完全覆盖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震荡中周要求比较苛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平整绕和乱绕它的Q值差别是很大的,直接影响本机的灵敏 ...

是不是应该整齐着绕啊,平绕到一头再平绕到另一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应该整齐着绕啊,平绕到一头再平绕到另一头?

是的,必须这样做。你这次做的921 L1600如果灵敏度不算好和你做的本振线圈有着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必须这样做。你这次做的921 L1600如果灵敏度不算好和你做的本振线圈有着直接关系。

灵敏度好像比原来好了,河北收听到了江苏财经广播了
https://tieba.baidu.com/p/763537 ... 698660#142303708852

网友:
引用 楼主:
灵敏度好像比原来好了,河北收听到了江苏财经广播了
https://tieba.baidu.com/p/7635371758?pid=1423037 ...

你怎么提高了灵敏度?

楼主:
我也不知道,就绕了本振

网友F:
LA1600的本机振荡线圈是不用考虑抽头多少的,因为它不需要抽头,初级和次级也不必考虑相位,是最简单的振荡线圈,圈数对了就可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LA1600的本机振荡线圈是不用考虑抽头多少的,因为它不需要抽头,初级和次级也不必考虑相位,是最简单的振荡 ...

你这个资料好用啊,我绕的多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LA1600的本机振荡线圈是不用考虑抽头多少的,因为它不需要抽头,初级和次级也不必考虑相位,是最简单的振荡 ...

la1600可以用别的双联吗可以用443BF吗,做好垫整的话

网友F:
引用 楼主:
la1600可以用别的双联吗可以用443BF吗,做好垫整的话

对不起刚看到。可以用啊,但振荡线圈和磁棒线圈要适配443BF。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不起刚看到。可以用啊,但振荡线圈和磁棒线圈要适配443BF。

那后面那个中周用什么样的

网友:
LA1600芯片,223P双联,本振初级90匝,次级9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后面那个中周用什么样的

简单的说,通用的TTF-1-1,TTF-1-2,TTF-2-1,TTF-2-2或套件里的中周等都可代用。

网友G:
你是按465kH绕的吧,你的机子中频是455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按465kH绕的吧,你的机子中频是455

绕465和455圈数上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465和455圈数上有什么区别啊?

465初级圈数少一点,455圈数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日本型号的集成块官方资料,振荡线圈都是副绕组接集成块,但国内收音机用的振荡线圈,几乎都不用副绕组而 ...

LA1600振荡线圈哪来的副绕组。请查看LA1600官方资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之前32楼的数据图片是你发的,MW OSC for PVC22KTL那个,①③接可变电容谐振,④⑤ ...

怎么又出来一个5呢?  S不等于5,S等于Start,Start等于起始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又出来一个5呢?  S不等于5,S等于Start,Start等于起始端

应该是4、6接头,冰岛老师手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LA1600的本机振荡线圈是不用考虑抽头多少的,因为它不需要抽头,初级和次级也不必考虑相位,是最简单的振荡 ...

我绕了70多只LA1600振荡线圈经验:用米兹米小中周,223P双联,初级85,次级8,线径0.1,先绕次级,后绕初级,初级接地端先绕,电路中,初级要并接20K-200K电阻,使次级振幅在0.3Vpp左右。以上绝对灵验。

网友:
楼主辛苦,用电感表测一下,

网友:
本振电感与可变电容配套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为本振线圈就是8+115:11,原来还可以60+48:10,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我以为,楼主绕了一只中周,配510P谐振电容可能好用。

网友I(2024-01-12):
引用 网友C:
最好买一个电容电感表,测一下比较好。

请问买电容电感测试的万用表测试的结果准确吗?有推荐吗,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买电容电感测试的万用表测试的结果准确吗?有推荐吗,谢谢

一般数字万用表测量大电容、大电感还凑合,测量收音机用小电感、小电容就难了。买个四五百元手持数字电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数字万用表测量大电容、大电感还凑合,测量收音机用小电感、小电容就难了。买个四五百元手持数字电桥 ...

谢谢,最近查了几个带测试电感的万用表,因为没有实际用过,不知道准确度。多亏您的建议,还是买电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