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家庭小院监控

楼主(2021-12-02):
本人有一处小院,想在小院安装几个监控摄像头,但是不知道如何安装请教各位老师指导指导,或者帮助列个清单,以及如何连接。谢谢,计划安装五个室外摄像头,所以网络连接,手机就可以查看的。再次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硬盘录像机,路由器,监控头,网线,水晶头

网友:
海康威视全套都有。

网友:
先看你装有线还是无线的,摄像头离房子距离,如果室外还要考虑防水,确定这些后才有设备配置,当然还有摄像头的清晰度要求,是否需要云台和变焦等。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楼主:
有线连接的。

网友:
我也有相同打算,坐等行家指导!本人对此是个盲。

楼主:
老师们继续指导一下,我主要不知道如何连接了。摄像头都是固定在房子四周使用线连接,关键是如何连接硬盘录像机还有路由器,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我这有公司重新装修后拆下来的海康威视大球机 光学变焦的好机子  600块钱 6个大球机还有2个固定小圆头摄像头 需要不

网友B:
1.监控如果用硬盘录像机最好摄像头个数是4的倍数,不浪费机位.如果使用摄像头自带的内存卡就无需考虑摄像头个数.
2.使用硬盘录像机的好处是当坏人破坏(偷走)了摄像头后录像还在.
3.两个摄像头必须在相互的可视区域对称(对射)安装,这样摄像头被人破坏、遮挡、移位时对面的摄像头能看到肇事者.
4.选择带POE的交换机或硬盘录像机摄像头无需布设电源线,用网线连接即可.
5.考虑稳定第一的原则,首选大牌产品如海康威视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监控如果用硬盘录像机最好摄像头个数是4的倍数,不浪费机位.如果使用摄像头自带的内存卡就无需考虑摄像头 ...

谢谢朋友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公司重新装修后拆下来的海康威视大球机 光学变焦的好机子  600块钱 6个大球机还有2个固定小圆头摄像 ...

价格到不贵,关键不太懂这些了。网上随便海康的都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监控如果用硬盘录像机最好摄像头个数是4的倍数,不浪费机位.如果使用摄像头自带的内存卡就无需考虑摄像头 ...

朋友指导的太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公司重新装修后拆下来的海康威视大球机 光学变焦的好机子  600块钱 6个大球机还有2个固定小圆头摄像 ...

265还是264格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公司重新装修后拆下来的海康威视大球机 光学变焦的好机子  600块钱 6个大球机还有2个固定小圆头摄像 ...

球机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目测有透明罩,可能是不带红外夜视吧?如果是数字的有意来一台

网友:
型号 DS-2AM1-612X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球机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目测有透明罩,可能是不带红外夜视吧?如果是数字的有意来一台

型号 DS-2AM1-612X

网友D:
模拟的  淘汰产品

网友E:
买海康萤石的无线,在买萤石无线摄像头,直接无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海康萤石的无线,在买萤石无线摄像头,直接无线搞定

奥,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拟的  淘汰产品

看价格 白菜了 物尽其用

网友(2022-01-10):
摄像头布置需要考虑供电点,网络连接到是可以用无线,此外还需要一条高速宽带,如果动手能力不足找专业人士。

网友:
1、网络硬盘录像机8路的1台,最好选H265的,H264的也可以,配硬盘1000G的
2、网络监控摄像机5台,户外的,一般选200万像素的就可以,选H265的,H264的也可以
3、监控电源12V2A的5个,安装支架5个
4、网络交换机8口的1台
5、电源网络复合线150米左右,水晶头20个
6、多位插排1个

设备这些差不多了。

补充内容 (2022-2-8 08:21):
网络电源复合线选4+2的就可以,一定要选无氧铜的,0.5的就可以

补充内容 (2022-2-8 08:24):
电源选足2A的,石新的、小耳朵的都不错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在宝上买一至二个家庭用监控,它使用TF卡存储或网上存储,直接插家用电,连接家里wifi,随时查看监控范围。

网友:
还是有线的好,可以防止别人窃取数据

楼主(2022-02-09):
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
看你对存贮时间有没有需求,时间短1周左右的装无线机器比较省钱省力
如果要求存1周以上甚至一二个月的,建议直接上多盘位录像机+POE交换机+POE摄像头,现在肯定拿H265的,比264的省空间。

楼主:
要求不高的,就是一个星期10天左右就行,简单的家庭监控。

网友(2022-04-04):
几个摄像头,现在监控真是一点门槛都没有

楼主:
我还是属于白柏之人,谢谢。

网友(2022-06-23):
关键还是预算多少,有线投入高,布线多;家用还是建议用WiFi,只要WiFi覆盖范围,安装只要220电源,方便,投入少

网友:
最好用带网线的摄像头,无线的故障率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