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的诞生

楼主(2021-12-02):
最近受疫情影响,很少出去活动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演出也取消看不成了。在家没事,翻出了些旧电脑零件,特别是几个有年代感和代表性的CPU和老内存,扔也就扔了,不如利用它活动一下手脚。于是在网上花了大约六十多元,淘宝回一块老华硕G41主板,搭配老至强Xeon E3110(3G主频、6兆缓存)拼凑一台小机箱台机。东西虽然老,Windows10的镜像u盘efi安装虽有些慢,倒也顺利。主要为了干活用,根本不上网,免得受更新的打扰。由于应用都是老版,所以就不装1909以后的10了,安装了早期的1703。打打字、看看视频,画点东西,还算顺手。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

主板外观

主板外观

规格

规格

比较土的bios

比较土的bios

用它备份bios

用它备份bios

激活讯息

激活讯息

Intel图形面板

Intel图形面板

网友:
旧主板60多,然后整机卖不了50,,

网友:
我的775平台技嘉p43 q9550刚处理了套装80。换了新平台用起来还是爽好的,功耗还低。

网友A:
2G内存win10不得卡死

网友:
家里还有一套上半年换下来的华硕G41和L5420,6G内存

网友B:
老东西用起来也很顺溜的,只是功耗太大了。像我这种一天开机十五六个小时的,还是选择低功耗的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G内存win10不得卡死

一点不卡,就是机械硬盘的反应有点慢。 javascript:;

这是用它画的一幅素描临摹:雷诺阿的画“布吉瓦尔之舞”

这是用它画的一幅素描临摹:雷诺阿的画“布吉瓦尔之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东西用起来也很顺溜的,只是功耗太大了。像我这种一天开机十五六个小时的,还是选择低功耗的主机。

确实如此。但E3110标准功耗65W,一般用不到一半,主板大概是20W左右,所以还能够接受。主频高就可以流畅的运行工作软件,画笔基本没有停滞,和另外一台机器的i5-3470差不多。ddr2内存2g以上基本找不到,就用了双通道1g,运行32位系统没什么问题。 javascript:;

机箱内部

机箱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E3110是扣肉,发热很小的,更早的Pentium4才是大火炉。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但E3110标准功耗65W,一般用不到一半,主板大概是20W左右,所以还能够接受。主频高就可以流畅 ...

说的对,日常使用绝对没有问题。我老电脑还有两个吃灰,中旧电脑有三个,现在使用其中的一个:G3260+8G+512G,老电脑偶尔拿出来用用,反正闲着没事瞎折腾吧,哈哈哈。

网友:
老电脑并不差。
我的是华硕G41+Q9450+4G+128G(SSD)+1T西捷。

网友:
我在用七彩虹 C.945
比楼主的G41还老

6M缓存很爽的
我2M缓存差多了

2G内存不跑大型应用,不慢

关键是要裸奔

我有时还要看同时看二个在线

新电脑不是高配置,如装了杀毒。或许看一个在线都很吃CPU

网友:
这个平台最佳系统是XP。win7/10要跑快点,上个固态吧。

网友:
ddr2内存2g以上基本找不到,就用了双通道1g  : 双通道1g 不如单通道2g ,个人感觉  WIN10  至少要 4G ------ 况且你还是集成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