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粗略看看,这台信号发生器能进行频率扫描吗?

楼主(2021-12-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都找到说明书了,就不能翻到第六页么

网友:
线性调频信号

网友:
你要是用音频20周-20扫频, 网上有现成的软件,找找

网友:
这样子的我看到是能扫465K、10M的

楼主这台看看说明书,大概率有扫频输出的,
我当年也想买这样的。后来140元买个旧货

网友:
一般函数信号发生器都带扫频功能的。

网友:
一般函数信号发生器都带扫频功能的。 2021-12-02

网友:
不错的机器,多少钱?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扫,我那个要外接控制电压。

网友A:
这个别买,即便有扫频输出,但连个扫频同步信号输出都没有,玩个六啊

买信号发生器需要用扫频功能的,一定要那种带同步信号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别买,即便有扫频输出,但连个扫频同步信号输出都没有,玩个六啊

买信号发生器需要用扫频功能的,一 ...

这个同步是不是一组和扫频信号的频率和相位都一样的一组TTL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现扫频,需另配一台示波器吗?

我觉得 你需要个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同步是不是一组和扫频信号的频率和相位都一样的一组TTL方波?

不是,是用来标示扫频信号“起始”或“结束”或“中间某个频率”的信号,一般输出口会写“Sync output”或者“Mark output”,有时候这个口在后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用来标示扫频信号“起始”或“结束”或“中间某个频率”的信号,一般输出口会写“Sync output ...

我有个叫GK101的信号源,带SYNC输出,平时是和信号同相位同频率的方波信号, 扫频有个标志频率功能, 比如10Hz扫到2K , 标志频率如果是50Hz, 那么10-50Hz是低电平,50-2KHz是高电平。 这个是不是就是您说的扫频同步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叫GK101的信号源,带SYNC输出,平时是和信号同相位同频率的方波信号, 扫频有个标志频率功能, 比 ...

是的,就是这个,SYNC信号在输出单频的时候,是和信号本身同步的(不一定等于信号频率,受限于方波的输出能力,在高频率下为输出频率的1/n),而在扫频时,输出的是mark(频标)信号,一般是在mark频率时输出一个沿信号(也有脉冲信号的),这个信号是用来扫频时给示波器做同步的。

这类信号发生器做扫频仪的具体设置和使用方法我在这个帖子里做了详细的回复,你可以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393049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个,SYNC信号在输出单频的时候,是和信号本身同步的(不一定等于信号频率,受限于方波的输 ...

多谢!。 看来这2百多的小玩意功能还挺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机自带的显示器,可以替代吗?

这个显示屏仅做功能显示和操作,不显示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现扫频,需另配一台示波器吗?

需要另外配一台示波器才能显示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别买,即便有扫频输出,但连个扫频同步信号输出都没有,玩个六啊

买信号发生器需要用扫频功能的,一 ...

同步是可以通过扫描时间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