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帘栅都最好稳压,那么阴阻是否也换成稳压管,稳栅负压?

楼主(2021-12-02):
6P1的标准接法,阴极电阻换成12.5V稳压管不更好吗?(10V+2.5V两支稳压管串)

为啥很少有人这么干呢?

网友A:
第一:电子管时代,功率较大的低压稳压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第二:电阻损坏,绝大部分是开路,不会造成管子的继续过耗烧毁,而稳压管损坏绝大部分是短路,管子失去栅负压,很快就会红屏烧毁。
现在低压大功率稳压管很容易搞到,代替阴极电阻提供栅负压是可行的,但在电源电压不稳(升高)情况下,栅负压依然稳定,屏流就会上升。而如果使用阴极电阻,屏流上升,栅负压也会随之加大,可以起到一定的稳定效果。

楼主:
不说强放管,推动管就更逗了。

帘栅和阴极电位都不稳压。帘栅电阻、阴极电阻、阳极负载电阻,统统焊死,电源电压从200V到400V都用同一套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电子管时代,功率较大的低压稳压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第二:电阻损坏,绝大部分是开路,不会造成管子 ...

明白了,本质问题就是直流负反馈要不要。

帘栅和阴极电位都不稳压,有一定直流负反馈,可以稳定工作点。

如果都稳压,新管能工作在理想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管子衰老、换管或电源波动时,兼容性稍差。

网友B:
阴极电阻还有直流负反馈的好处,稳定工作点。为什么固偏功率管栅阻取值都要小于自偏?就是因为固偏没有了阴极电阻,工作点易受反栅流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阴极电阻还有直流负反馈的好处,稳定工作点。为什么固偏功率管栅阻取值都要小于自偏?就是因为固偏没有了阴 ...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用电阻,放弃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一般不需要稳压,只有少数的仪器需要。因为电子管本来就比晶体管更稳定工作,除了功放用异类或者甲乙 ...

最讨厌的是强放管帘栅流,随着声音忽大忽小,帘栅压也跟着忽高忽低。就算强放管工作在甲类,也存在这么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讨厌的是强放管帘栅流,随着声音忽大忽小,帘栅压也跟着忽高忽低。就算强放管工作在甲类,也存在这么个 ...

甲类功放管的帘栅极电压是不可能忽高忽低的!假如出现忽高忽低、那么就是工作点严重偏离正常值,此时的失真度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甲类功放管的帘栅极电压是不可能忽高忽低的!假如出现忽高忽低、那么就是工作点严重偏离正常值,此时的失 ...

本上写的。

静态帘栅流4.5ma,最大讯号时7ma。

7比4.5时增大了55%

帘栅流变,帘栅压变,因为有帘栅降压电阻。

所以,有人玩帘栅稳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上写的。

静态帘栅流4.5ma,最大讯号时7ma。

你的理解有误。这里说的是不同的工作条件(电压)下、帘栅极电流值的范围,并不是他工作时的变化范围。等你机器装好了自己测一下就知道了。甲类工作下阳极电流都是恒定的,难道帘栅极电流会变化吗?如果变化那么失真得根本就没法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上写的。

静态帘栅流4.5ma,最大讯号时7ma。

只需降低帘栅供电电源的内阻即可,比如说并电容之类。这个电流应该是均方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理解有误。这里说的是不同的工作条件(电压)下、帘栅极电流值的范围,并不是他工作时的变化范围。 ...

阳流恒定,哪来的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理解有误。这里说的是不同的工作条件(电压)下、帘栅极电流值的范围,并不是他工作时的变化范围。 ...

我的语文比较差,但是“无讯号时第二栅电流”和“最大讯号时第二栅电流”都写出来了,我个人认为,一按音乐暂停键,帘栅流就得变。

当然,我理解错误的情况特别多,我自己已经习惯了,也请大家习惯我的低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需降低帘栅供电电源的内阻即可,比如说并电容之类。这个电流应该是均方值吧?

所以,有些大佬在帘栅降压取电回路串一颗稳压管,这样帘栅电阻就会取得比较小一些,降低内阻,降低帘栅压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