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EC6054—R电热水器加热故障(可能是贴牌假货)

楼主(2021-12-02):
求教,海尔EC6054—R电热水器加热不到设定温度,按加热几分钟就停上加热,然后再按加热又加热几分钟又停了,几个周期才能加热到设定温度,什么问题?

网友:
单片机程序控制问题

网友:
如果是正品海尔的电加热储水式热水器,那是电加热管异常。也就是加热管漏电,使用是感觉不到的
如果不是正品,当我没说。

网友:
我买的空调/冰箱/冰柜/热水器/燃气灶都是海尔正货,也是故障辈出,16年买的到今年只有燃气灶没事,其他4件坏了7~8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