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6.0抄板后如何放置元件

楼主(2021-12-03):
我用layout6.0加载位图后,设置好尺寸后,但是没有办法放置元件啊,粘贴也不行啊?应该怎么放置元件。

网友A:
左键点住元件直接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键点住元件直接拖出来......

有没有中周的焊盘,我想从别的图上复制出来中周的直接粘贴上去,但是粘贴不了,只能一个一个脚的画焊盘

网友B:
你这个画图   黑色的边框怎么搞出来的!   怎么和我的不一样啊!   那个边框不在元件库里 要自己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画图   黑色的边框怎么搞出来的!   怎么和我的不一样啊!   那个边框不在元件库里 要自己绘吧!

我也在摸索中

楼主:
我想把中周的焊盘复制过来但是复制不了

网友:
我下载的 破解 6.0版   自带的元件库   拖放后 不能镜像,一点镜像就会跳出几行英文      刚才翻译一下!
“无论是斯皮格尔还是鲍泰伦都能理解这一点,别把我 弄的一团糟,
同样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轮流使用(费用选择+地点选择)我知道。能给我来两杯吗,

难道是我用的破解不彻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中周的焊盘,我想从别的图上复制出来中周的直接粘贴上去,但是粘贴不了,只能一个一个脚的画焊盘

想要的元件在最右面另存为组件,新文件里拽过来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把中周的焊盘复制过来但是复制不了

所有的元件都在你的layout6.0安装程序的MAKROS目录下,把这文件下载放进去就可以了

913 Bytes, 下载次数: 72

楼主:
中周的焊盘元件库里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周的焊盘元件库里没有啊

下载我发的文件,解压到元件库里,就有了,图示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键点住元件直接拖出来......

我是把别的板子的中周保存为元件后,再在要画的板子里拖动中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把别的板子的中周保存为元件后,再在要画的板子里拖动中周就行了

是的,也可以,先复制,再新建文件,粘贴后保存为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元件都在你的layout6.0安装程序的MAKROS目录下,把这文件下载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太好了,你这个元件全
能把你其它的元件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中周的焊盘,我想从别的图上复制出来中周的直接粘贴上去,但是粘贴不了,只能一个一个脚的画焊盘

是的,这个软件只能用lay的图形。自己画然后保存就行了。把图像放大后画,这样更容易画准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太好了,你这个元件全

我这个不全,我只发了中周。这是办公室电脑,家里的电脑上全一点,需要的话晚上回去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不全,我只发了中周。这是办公室电脑,家里的电脑上全一点,需要的话晚上回去发

需要,你的什么元件都有,很全,先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你的什么元件都有,很全,先谢谢了

不客气,我记得网盘里有一份,文件有点大,论坛不好传,你给个邮箱,我给你发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我记得网盘里有一份,文件有点大,论坛不好传,你给个邮箱,我给你发过去。

邮箱发给你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我记得网盘里有一份,文件有点大,论坛不好传,你给个邮箱,我给你发过去。

下载了很全,感谢感谢

网友(2023-10-07):
楼主的元件库能发我一份吗?多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元件库发我一份19769844@qq.com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