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大理解,这种表头是如何区分电压,电流表的

楼主(2021-12-03):
不大理解,这种表头是如何区分电压,电流表的,我认为都是电压表,是吗?应怎么弄?

网友A:
本质都是电压表,
电压是测电压,电流是测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然后换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都是电压表,
电压是测电压,电流是测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然后换算一下

这个原理我懂,我那种表头如何操作?谢谢你回复

楼主:
这是交流50a改的ma级表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交流50a改的ma级表头

借楼主的地方问下,这种A级的表头,是不是都是在uA级或mA级的表头上并联了分流电阻?我想找1mA以下的指针表头,但想要的型号的基本都是A级的。

网友:
拆过几个85系列的交流电压表,电流表,表头都是1mA满度。单买表头有50微安,100微安,500微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楼主的地方问下,这种A级的表头,是不是都是在uA级或mA级的表头上并联了分流电阻?我想找1mA以下的指 ...

这种A级的表头,是不是都是在uA级或mA级的表头上并联了分流电阻?是的.基本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头是a级别的,就拆除那个电流互感变压器就是ma级了。精高的表头是u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