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绕组变压器做正负电源问题

楼主(2021-12-03):
请教各位老师:如果只有一个单绕组变压器,但现在需要做一个前级的正负电源,以下这个虚拟地的电路接三端稳压可以正常工作吗?分流电阻大约多少阻值和功率呢?谢谢老师!!

网友:
不要分流电阻也可以,反正后面要稳压,主要看稳压块的精度。

网友:
取消电阻,滤波电容选的大些就行

网友:
这样的电路后面轻负载或者正负两路负载完全对称和同步才好使,如果两路负载偏差很大,会出现正负电压偏差较大

网友:
如果后边负载电路不正常失去平衡滤波电解电容会爆炸的。

网友A:
分流电阻没必要用。
其它没问题。
不是虚拟地,不是虚拟地。不是虚拟地。

楼主:
坛子里高人真多!又学到知识了。谢谢谢谢!

网友:
这个电路,在其他地方见过,不推荐用于音频电路,原因是纹波不平衡(不是负载不平衡),请看仿真图
这种不平衡,使电路抑制工频更困难,双绕组的双电源的纹波就是平衡的,容易被抑制掉

网友:
负载平衡就可以用,我用这个做2030电源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是的,可以用,只是不推荐,我这里是分析为什么叫不平衡整流,也许有人不清楚,
至于用不用完全在个人理解吧
---------------------------------------------------------------------------------------------
想了想还是再说点,
我只是抱着严谨的态度回复技术问题,并不想人云亦云的随大流,遇到别人不太理解而我又知道的,就想说说,
如果说错了,表示我还太年轻,需要更多的向坛里的老前辈们多学习.

双电源平衡不平衡,可以分直流和交流两个部分来看,
对于直流大家比较好理解,电压接近即可.
对于交流,看纹波大小和相位,
纹波大小相差比较大时,说明两路负载有差别,例如一路中又带里一路前级电路,严谨的设计会让两路主滤波的容量不同,
相位如果不同,不好处理,这种不平衡对供电产生差分调制,牺牲一些放大器的信噪比,
当然萝卜芹菜各有所爱,每个人追求的指标不同,
有的人觉得离音箱1米外听不到噪音就满意,
有的人觉得离音箱半米外听不到噪音就满意,
有的人觉得贴近音箱听不到噪音就满意,
有的人用耳机代替音箱听到噪音就受不了,这也没错.
概因所求不同,所以索取不同.
所以任何指标对于任何人都可以理解为正确的,
所以不同人对于哪种器材适合用于哪里有不同看法也就不难理解,
但是技术可以用参数和指标进行衡量,
HIFI的意义就是在追求更好的参数和指标的道路上永无止境.
---------------------------------------------------------------------------------------------
最后给出一个对岸的单电源转平衡双电源的电路(小功率)
这个分坛毕竟还是讨论发烧音响的,所以就楼主的电路来说,它就是一个不平衡整流电路,
到底它是否适合用于音响电路,还是那句话,因人理解吧

网友:
很早以前单24V变正负12V,和楼主图上是一样有,只是没有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流电阻没必要用。
其它没问题。
不是虚拟地,不是虚拟地。不是虚拟地。

负载平衡,也就是说输出正负电压的电流一样大,可以用。

如果负载不平衡,不加分流电阻绝对不行。特别不平衡的时候,加了分流电阻都没有用。

补充内容 (2021-12-20 21:59):
此贴无效,我看走眼了,不需要负载平衡,也不需要分流电阻。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会用两台一样的单绕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平衡,也就是说输出正负电压的电流一样大,可以用。

如果负载不平衡,不加分流电阻绝对不行。特别 ...

bis老师,你把一楼的电路图再看一遍。
就是两个半波整流。
一边满载,一边空载都没关系。

网友:
找个中间抽头的变压器并不难.

网友:
松下SL-P990CD机的其中一路电源:

下图是变压器,由D号线供电。

这个机器档次并不低,双变压器供电。仅稳压伺服就有两路。

网友(2022-01-29):
这个电路简单的说,对于正负回路可看成半波整流电路。

网友:
这样要用无极电解比较贵,还不如买个带中心抽头变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