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正弦波移动电源用于收音机供电?

楼主(2021-12-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接电子管收音机只有噪声,是因为这个UPS的输出功率不够吧?

网友:
可以试试外壳衬铁皮做电磁屏蔽,输出加共模电感。不行的话直接加电池输出插座。

网友:
能不能把你这个逆变电源的图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买了一个60V/220V的逆变器用在吉他音箱上,声音一塌糊涂。

网友:
你这个有点电动汽车环保的意思了,你测量的是最终输出被修正滤波的50hz正弦波,问题是你逆变电路以及修正后滤波前的电流可大多是高频高压的PWM波以及若干谐波杂乱尖峰等等干扰,就算是合规产品也只是隔离开路一定距离不明显影响无线电设备,你都直连了不干扰才怪了

网友:
逆变器输出的正弦波是合成的,干扰肯定很大

网友:
做好磁场屏蔽

网友:
升压是开关电源,干扰正常的

网友:
加个低通滤波器看看

网友:
再试验多一种接法,就能帮助你找到这个移动电源干扰收音机接收的途径,从而知道是否真的完全不能搭配使用。

具体是,用一个功率消耗跟收音机差不多的220v电器(不发射电磁干扰的),由这个电源供电;同时,收音机接220v市电,放在这个电源不远处开机工作。看一看还严重影响收音机接收电台否。

如果完全不影响,那说明移动电源是通过传导途径干扰收音的,这样,你这个电源就不能供收音机使用。

如果还影响,那说明是通过电磁场感应过来的。再试试拉开电源与收音机的距离,看看要拉开多远才能让干扰降低到你能接受的水平。只要使用时拉开这么大的距离,你这个电源还是可以供这台收音机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指导意见。
我已经试过了,应该是传导性的干扰。
不知道中间加个所谓的各种类型的,滤波器,会不 ...

把逆变电源置于一个接地的密闭铁桶里,再接收音机看看,若还不成,就是你的示波器没能力显示出干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