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围墙上的铁丝网当天线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2021-12-03):
我家窗户距离这铁丝网很近,把天线接上去不知效果会怎样?这铁丝网的缺点是其具有不良的接地,优点是距离长,小区周长有近两公里。说明一下,这铁丝网不是电子围栏,不带电,

网友A:
尝试一下,把结果告诉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下,把结果告诉我们。

好的。我打算过几天带矿机,鳄鱼夹子夹铁丝网接天线,螺丝刀插地浇盐水接地线

网友B:
几十年前,记得看过有人用围墙的铁栏杆作天线,较果还行,还有人用钉子钉入巴蕉树杆作天线,也行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十年前,记得看过有人用围墙的铁栏杆作天线,较果还行,还有人用钉子钉入巴蕉树杆作天线,也行功了。

这种铁丝网肯定可以的,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铁丝网通过三角铁支架接地,作为地线矿石机也可以响的

网友:
你可以试试啊

网友:
晴天不下雨绝对可行。我住过24层的9楼,矿机拿到楼下自行车停车棚,其栏杆与你的基本一样,接上矿机声音比9楼窗台收听音量大很多。车棚长度在60米左右。
估计下雨不行,泄露太多。

网友:
其实效果不错的是楼梯不锈钢扶手 自己试过 效果优于楼顶的八木天线 尤其是短波接收效果

网友:
一是这些铁丝网可能接地了,二是经过多年的经验,矿石收音机的天线越高声音越大,和长度没关系,抚顺这边的城边农村,用5米的天线拉10米长的天线,效果和5米的杆子上直接绑根导线的效果一样。你上鱼具店120块钱买根7米2或8米1的鱼竿,拉开后尖上绑上漆包线垂下来,效果就很好。

网友:
以前用不锈钢护栏做过矿机天线,可以收台,但小区里的护栏干扰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铁丝网肯定可以的,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铁丝网通过三角铁支架接地,作为地线矿石机也可以响的

谢谢老虎哥老师的认可!

楼主:
今天将天线连接了铁丝网,声音大了许多,收台也大为增加了!连接的时候需要爬高,所以接得有点乱。天线是网购的退役炮兵电台天线,剪开外皮后发现是多股漆包线,接线前没有未来得及将油漆刮干净,以后再改进。

网友D(2022-01-09):
把铁丝断开接入,就是一超大环天线!

楼主(2024-03-05):
前一阵天线被绿化工搞断了,于是买了新电线重新拉了一根,末端还是接小区围墙铁丝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一阵天线被绿化工搞断了,于是买了新电线重新拉了一根,末端还是接小区围墙铁丝网。

坚持了13年的天线,新弄完了效果还不错吧?

网友F:
带电情况不确定,不稳定的导体不建议用作天线,接收机的天线输入很脆弱,瞬间的高压就可能造成永久的损坏。尤其是高档机器损失更大。

网友G:
估计把引线甩到树上不接铁丝网,效果也差不多,因为这么长的引线,本身就是个天线。有条件的话左右各甩一根,就是个T字型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坚持了13年的天线,新弄完了效果还不错吧?

老弟好!我之前用的是网购的炮兵电台天线,断了以后用的1.5平方多股绞线,导线粗细和原来差不多,效果好像略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把引线甩到树上不接铁丝网,效果也差不多,因为这么长的引线,本身就是个天线。有条件的话左右各甩一根 ...

我对比过,平时接了铁丝网效果好很多,下雨天铁丝网更“接地”了,效果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电情况不确定,不稳定的导体不建议用作天线,接收机的天线输入很脆弱,瞬间的高压就可能造成永久的损坏。 ...

多年来一直没接铁丝网,因为附近有架空输电线,去年政府都将电线入地了,于是我就改了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年来一直没接铁丝网,因为附近有架空输电线,去年政府都将电线入地了,于是我就改了一下

用于矿石机接收中波?

网友:
这 想法 不错,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于矿石机接收中波?

对的,有时也用来听短波

网友:
好强大的天线呀,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有时也用来听短波

这个机器没啥损失。要是高级接收机就存在损坏的危险性。

网友H:
  遇到雷雨天,会不会引“雷”入室?

网友I:
可变性很大,个人看法---不妥当

网友:
这么低,不是在高雷击风险区应该问题不大,最好用一只数千P电容隔离下,防止哪天市电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遇到雷雨天,会不会引“雷”入室?

房子很高,上有避雷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变性很大,个人看法---不妥当

网友:
充分利用环境带来的便利,感谢各位大佬们的经验分享...

网友J:
注意安全,小心雷霹

网友:
这样效果好。

网友K:
小区另一边的一户主引到阳台上的电源插座小了个地线,看到围墙上的角铁,灵机一动,这个可以当地线用!于是接了一根黄绿线上去......。

网友L:
最好是断电的电网,因有绝缘子,可降低损耗。

网友:
这天线够规模

楼主:
这个应该算是破坏公物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区另一边的一户主引到阳台上的电源插座小了个地线,看到围墙上的角铁,灵机一动,这个可以当地线用!于是 ...

吓唬我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好是断电的电网,因有绝缘子,可降低损耗。

下雨天试了,信号几乎全入地了。不过雨天本来就有雷电的问题,不适合听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注意安全,小心雷霹

网友(2024-04-13):
引用 网友D:
把铁丝断开接入,就是一超大环天线!

两公里的大环,怎么测电感值啊?

网友:
别上当,你剪开了就要喝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雨天试了,信号几乎全入地了。不过雨天本来就有雷电的问题,不适合听矿机

雨天得有这种安全意识

网友:
不错不错,有点意思。

网友:
大佬奇思妙想,只是注意安全,防雷防电工作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