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用表表头改直流电压表,

楼主(2021-12-03):
请教:有一个MF47的表头,是20KΩ/V的,想改一个20V直流电压表,应该串一个多大的电阻呢?另外还有一个南亚仪表厂 MODEL  J0411A  浙制03020214  2000Ω/V,也改一个20V的直流电压表应该串一个多大的电阻呢?

网友A:
直流分压,建议选用50V档位,表盘使用更方便:
交流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分压,建议选用50V档位,表盘使用更方便:

交流分压

谢谢!这个电路图是MF47的吗?如果改50V的电压表,原表就有50V的直流档位,但是表坏了,只利用一下表头,主要用在10V~20V之间,改20V的方便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780K左右
后面 78K左右

780K电阻是串联在MF47上吗?78K是串联在第二个表头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电路图是MF47的吗?如果改50V的电压表,原表就有50V的直流档位,但是表坏了,只利用一下表头, ...

必须是MF-47的,但是后缀型号就无法分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考虑到,原表头的刻度是50等分的,如果不是重新画刻度,20V的量程读数很困难的。改25V还勉强对付,每 ...

谢谢提醒,好主意,改25V的吧?应该怎么计算要串联的电阻数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是MF-47的,但是后缀型号就无法分辨了。

型号后缀不同的电路也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所谓好主意,而是被表盘刻度限制了。本想建议楼主从测量表头动圈电阻做起,趁机学学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和 ...

多谢!刚才试了一下,档位开关基本失灵,用一节锂电池测试(电压4V),负极接负极接线柱,正极接2.5V档电阻时指针指示2V左右,其它档位依次显示2V左右,不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手头有稳压电源没?最好有个30V的直流稳压电源。最不济也要有个10V上下的,才够用。不然就要用电池去串 ...

非常感谢,我现在有12V12A的铅酸电池一块,没有稳压电源,但是有自己用LM317搭焊的电路(电位器不好,不能准确定电压),还有一个交流输出16V的变压器,一个数字万用表DT9205A,一个修过不太准的MF50,还有多块锂电池,。MF47的最小电流档是50微安,不能直接视作此表头为50微安为满偏转电流吗?需要重新测量计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是MF-47的,但是后缀型号就无法分辨了。

我这个表是南京金川电表制造有限公司南京精密仪表厂 ,JB/T9283——1999 ,苏制01000121号  20KΩ/--V   4KΩ/~V SERIAL.NO. 03140041

网友D:
先说结论,47表头串联395K电阻。 即可20V满偏。

但建议用25V满偏,即495K电阻。因为表盘印刷只有10,50,250三种档位。 如果有闲心的话,可以把表盘拆下来 ,扫描仪扫描, 重新PS改一下,再去打印。就可以任意印刷内容了。

算这个先要理解表头是个啥。  47的表头总成,直流测量就看作是个满偏50uA ,内阻5K的电阻。

让它20V满偏,就要20V下获得50uA电流,也就是要400K 总电阻。  400K减去5K表头内阻,就是395K电阻。用0.1%电阻,几个阻值凑一下即可。别用电位器。

当然,有条件的最好自己先用高位表,先测测表头线性度,调好之后 测1/4 , 1/2 , 3/4  是不是误差较小,如果线性度太差,这表头不要也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现在有12V12A的铅酸电池一块,没有稳压电源,但是有自己用LM317搭焊的电路(电位器不好,不 ...

你是单独把表头改造成电压表,在你现有条件下,那就变通一下,只要掌握两个表头参数,利用手头有限的铅酸蓄电池和9205数字表,再要两个一大一小电位器,暂时做分压电阻用。
1,先用一个1.5V电池,也不管它电压是否1.5V,表头串电位器串电池组成一个回路,估算一下,假定电池是1.5V,需要多少大的电阻可以得到大约50μA电流,这样电位器,要大于30kΩ,为安全(怕你没经验)电位器再串上一个20kΩ左右的电阻,这样即使电位器不小心调到最小,电流也不至于达到立即烧毁动圈的地步。电路接好后,慢慢调整表头指针到满刻度,这时候用9205电压档测下表头两端的电压值U。
2,回路断开后,测出表头的内阻R。
3,25/U=总电阻/R,总电阻-(减)R=需要串联的电阻。“/”是除以的意思。
4,最后用12V电池做电源,将470kΩ电位器串联第1步用的电位器,调整到第3步计算出来的电阻值,串成一个回路,接通电源后,9205测量12V电池两端电压,看表头的读数是否和9205的电压读数一样,否则就调整小的电位器,到指针读数和9205一样(只能粗略估计到12V左右的)。
5,最后测量两个串联的电位器阻值,确定下来,找几个电阻相串联到这个阻值,和表头焊接在一起,电阻串最好用热缩管包起来。
以上的步骤,完全依赖于9205的准确度,你的条件也就这样了,凑合着吧。
整个过程的原理就是:
一个动圈表头首先是个很小的电流就能满偏转的电流表,它满刻度时,两端的电压也很小,要让它测量较大的电压,必须让多出来的电压还给串联的电阻去承担,这个电阻就叫做“分压电阻”,利用串联电路中只有一个电流(表头电流),而电压平均分配在两个串联电阻上的原理,实际上是各自电阻的电压和电阻值成正比例关系,所以只要知道了表头内阻和它的满偏转电压,就可以按比例计算出分压电阻的。至于表头满偏转电流是多少,其实无关紧要,实际是测量它满偏转电压时已经在悄悄利用满偏电流了。
任何一个电流表都可以改造成电压表的。

另外,我编辑补充一下,那个不稳定的可调电源就不要用了,调整过程不稳定会很烦的,这样遗憾的是大于12V的就校验不到了。如果能去找一个报废的电动车蓄电池拆下几组串起来到24V更好。因为,即使是报废电池,只要不是很旧,其电压还是稳定的,这么几十微安的电流它还是给的出来的。
如果有接近24V的电源,最后可以把电位器接成可调分压器,电压从0开始调到任意数值,每隔5V就可以校验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现在有12V12A的铅酸电池一块,没有稳压电源,但是有自己用LM317搭焊的电路(电位器不好,不 ...

不同时期、不同厂家、不同后缀、不同电路结构的MF47表头有多种不同灵敏度,37.5μA~50μA不等。有的表头经过较长时间后灵敏度会下降。所以无法确定你的表头灵敏度。
你可以把表头两条线从原来线路上分离并单独引出,串联一个数百kΩ的电位器(把阻值调到最大),再串联数字表的直流电流最小挡位后接上电池两极,缓慢调整电位器使MF47表头满偏,看数字表显示电流值多少以确定该表头灵敏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电路图是MF47的吗?如果改50V的电压表,原表就有50V的直流档位,但是表坏了,只利用一下表头, ...

那么改成25V比较好。

刚刚看到后面的帖子,大师们已经回答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说结论,47表头串联395K电阻。 即可20V满偏。

但建议用25V满偏,即495K电阻。因为表盘印刷只有10,50 ...

谢谢!我今天下午擦净了一遍,并接电阻测试,看到表头后面有6个铜片式的接线点,左上侧与中间上面的接线点接一个4.7微伏电解电容,左下侧与中间下面的接线点接两个颠倒的二极管(应该是4007),中间上面与右侧上面的接线点接一个色环电阻,右下侧的接线点空着,请问应该把哪两个接线点作为表头的两个接线位?原本万用表的电路板是两根导线接到了颠倒二极管的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单独把表头改造成电压表,在你现有条件下,那就变通一下,只要掌握两个表头参数,利用手头有限的铅 ...

今天下午我已经做了一些前期准备:我用手机锂电池做电源,串联两个收录机上拆下的滑动电位器(47KΩ),先说MF47表:表针满偏转时,表头两端电压是0.15V,断电后测表头电阻是1.75KΩ,测串联的两个电位器的阻值是36.8~36.9KΩ(数字表跳字),测串联电阻两端的电压是3.66V.
另一个表头:表针满偏转时,测电压是0.125V,断电后测电阻是912Ω,测串联的电位器是26.5KΩ,测串联的电位器两端的电压是3.71V,
另外 —— 擦净了一下MF47的表头,发现指针容易卡顿,原来是动圈与中心磁柱的间隙中有污物,吹了几下,指针自动灵活了,。表头调0的螺丝失灵,拆开发现表针下部那个长条环转动时对指针没有影响了,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表头后面有6个接线点:—— 左上侧与中间上面的接线点接一个4.7微伏电解电容,左下侧与中间下面的接线点接两个颠倒的二极管(应该是4007),中间上面与右侧上面的接线点接一个色环电阻,右下侧的接线点空着,请问应该把哪两个接线点作为表头的两个接线位?原本万用表的电路板是两根导线接到了颠倒二极管的两端,我测试时也是接到颠倒的二极管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时期、不同厂家、不同后缀、不同电路结构的MF47表头有多种不同灵敏度,37.5μA~50μA不等。有的表头 ...

我测试时把数字万用表电路档位串联在电路中却不通,难道我我的数字万用表电流档坏了?刚买的,初用数字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改成25V比较好。

刚刚看到后面的帖子,大师们已经回答过了。

好的,当初说20V是觉得符合我使用范围和目测刻度及指针摆动幅度,看来还要结合现有条件

网友G:
楼主要是改单独的电压表可以说是十分简单的事,大体估计一下就行了,不必去认真地做题。第一个47型表头,最好做成25V的,不然要重绘度盘,不过重绘度盘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清楚不乱,而且可以逐格描绘刻度线对于线性不良的表头来说就是起死回生量身定做。估计分压电阻你也不用管什么表头内阻满偏电流,大体算出阻值来用一个小于估算值10%的电阻再串联一个估算值20%的微调电阻就行了,用个标准表并联在你的电压表上一同接上稳压电源调到指示值一样就行了,勤快点的测量下阻值换固定电阻,懒汉子用502封固就完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我已经做了一些前期准备:我用手机锂电池做电源,串联两个收录机上拆下的滑动电位器(47KΩ), ...

你只要把表头以外的原本所有电路断开,就用你现在测量的两个点。不用去管它的满度电流,就利用电压电阻去估算和调整,关键是准确度收到9205数字表的限制,也就够了,指针表的准确度不会比3位半数字表的高。如果使用过程中是固定的,建议把电容拆掉,以免日常天久了,电容漏电影响准确度,电容和二极管都是保护表头动圈的,固定一个25V档可以不用。这样最好重新测量一次,电容和二极管对测量都有影响。你如果去拆开一个成品的直流电压表,你就会看到,里边内有二极管,最对一个电容,有时起到阻尼作用,不部分还没有电容。
然后再根据我上面提供的计算公式估算后,找到合适的电阻接上去做最后的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是改单独的电压表可以说是十分简单的事,大体估计一下就行了,不必去认真地做题。第一个47型表头,最 ...

好办法,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要把表头以外的原本所有电路断开,就用你现在测量的两个点。不用去管它的满度电流,就利用电压电阻去 ...

第一次拆MF47表,原来表头可以与外壳分开,单独的表头可以立着放,擦干净后,看着很气派,刻度盘与前脸下侧有金黄色,不是现在网上售卖的白底黑细字的色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是改单独的电压表可以说是十分简单的事,大体估计一下就行了,不必去认真地做题。第一个47型表头,最 ...

还有一个情况:我暂时没有稳压电源,只有铅酸蓄电池一块,数字万用表与电压表并联后,能不能用12V左右的电压校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今天下午擦净了一遍,并接电阻测试,看到表头后面有6个铜片式的接线点,左上侧与中间上面的接线 ...

表头电路搜一下就有。

调试是这么搞:
首先要有一个基准表,就是一个比较准的数字表即可。

1,表本体引出红黑线,串联一个1K左右的可变电阻 起名叫WH1,视为一个整体,叫做A, 数字表测A的总电阻(注意正负极,别让表针反转) ,调整WH1可变电阻,直到整体电阻为2.5K。 这是第一步。

2,加入保护电路。 在第一步的A整体,两端并联两个"掉头并联" 二极管和一个10u电容,再次视同一个整体B。 电容建议去正规渠道买红宝石或者尼吉康的超低漏电系列的小电解电容。

3,B再并联一个50K可变电阻叫WH2 再视同一个整体叫做C,  给C加50uA电流。 (可以串联一个100K电位器再串联一个电流表调试)

调整WH2 ,直到表针满偏。这是第二步。

      如果要追求精准,第二步调试好C后,拆下WH2,看看当前阻值是多少。 比如是22K ,那么就可以用一个20K固定电阻和一个5K的10圈电位器代替原来的WH2, 这样调试更精准。

3,C整体测一下电阻,一般是2.3K左右。 串联一个阻值适当的可变电阻WH3。 再视为一个整体,叫做D, 调整WH3,使D整体电阻为5K.

完成之后,D就是表头总成.   参数是满偏50uA , 对应250毫伏电压。

如果需要别的满偏电流-电压对应关系, 就调整这些可调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情况:我暂时没有稳压电源,只有铅酸蓄电池一块,数字万用表与电压表并联后,能不能用12V左右的 ...

可以,但超过12V的刻度就没法校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时把数字万用表电路档位串联在电路中却不通,难道我我的数字万用表电流档坏了?刚买的,初用数字万 ...

很可能里边保险丝烧了。你用最大的200毫安档去测一次电池盒电阻串联的电流看有没反应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