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齿轮组合多连空气电容

楼主(2021-12-03):
用齿轮结构把小空气电容组合在一起、且同步精准,只要把传动轴连长可组成2连、3连、4连、5连、6连、7连、8连......看图;

网友:
很好,很妙,首创!

网友:
不计成本的大作

网友A:
加工的不错。。不计成本,铣齿,插齿,滚齿,剃齿,刨齿,冲齿,铸齿,电火花,线切割等都可以加工该模数片状齿轮。避免根切轴上的小齿轮要大于13个齿,新国家标准为17个齿。

楼主:
成本不高

网友:
金牌--精品--支持折腾---师傅技术好----比一次性的折腾好多了--

网友:
能问下这个店叫什么名字吗,为避免广告PM即可,我正好想找一些铜齿轮,找了几个店要么没这种铜的,要么太贵 ,谢谢

找到了,好像叫“善能机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工的不错。。不计成本,铣齿,插齿,滚齿,剃齿,刨齿,冲齿,铸齿,电火花,线切割等都可以加 ...

请教于版,这种直齿或多或少会有些空隙,影响空连同步,如果可能的话,用其它形式的齿轮(如斜齿,)会不会好些?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于版,这种直齿或多或少会有些空隙,影响空连同步,如果可能的话,用其它形式的齿轮(如斜齿,)会不 ...

     齿轮的啮合间隙并不 影响平稳的传动,但是直齿轮再啮合进入与啮出是突然地,这就造成收音机选台的步进。对此一些收音机齿轮传动机构选择了两级以上的减速机构。
     斜齿轮啮合进入与啮出是渐进的,这就没有上述问题,不过在这里齿轮要有一定的厚度,机械加工比直齿轮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的啮合间隙并不 影响平稳的传动,但是直齿轮再啮合进入与啮出是突然地,这就造成收音机选台的 ...

好的,谢谢于版。

网友C:
确实不错的创意,看来小齿轮也不难,我觉着是不是正反回空有间隙,用在调谐同步上有些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不高

淘宝上真是什么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不错的创意,看来小齿轮也不难,我觉着是不是正反回空有间隙,用在调谐同步上有些难度。

同等模数、间隙可不计。主要是传动负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