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玩具示波器,我的点焊机被我玩出花来了

楼主(2021-12-03):
入手了个玩具示波器(海鲜市场入手一个玩具示波器今越DSO068),测了手头的点焊机控制板的各种波形,我的点焊机被我玩出花来了。
不过出来花的时候慌慌张张没来得及拍照。

点焊机方案如下图:电容用的是3串,充电是通过12V进行可调降压来充电,所以电压可以随便调整。

实物如下:用的2个板子并联,两个板子通过双头螺栓连在一起,电流应该是基本比较平均的。
两个板子的MOS的G级用导线连在一起,一开始小电流试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之后,就开始了大电流试验。

点焊机的输出线直接接了50A电流表的分流器,分流器电阻1.5毫欧。通过分流器两端的波形(电压)可以计算出来实际电流(不一定太准确,供参考吧),然后再根据电流,通过测量点焊机不同部位的波形来计算各个部位的电阻。

电容不同电压下的分流器波形及计算的电流:

之前测试的正极线及控制板的计算内阻如下:

正负极线+控制板的内阻大约0.41X2+0.62,3串电容内阻大约1毫欧,另外还会有接触电阻。
根据上面的电压和电流计算,包括分流器的回路总内阻大约4.5毫欧。

后来在电容电压6.06V(计算电流1400A)状态下,自动运行了一段时间(这个板子可以自动点焊,2-3秒自动触发一次),发现除了分流器会渐渐发热外,其他MOS管等温度基本不变,估计1400A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想着再测一下控制板的内阻,然后就被我玩出花来了。

网友:
以为是玩出好多花样,结果是火花的花。

网友:
我也以为很多花样,没想到是真火

网友A:
唉,你怎么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你怎么玩的?

我估计是探针碰到哪里,导致MOS长时间导通了而烧掉的

网友:
烟花应该不错,可以无视频

网友B:
还有修复的可能吗?先把mos管全换了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修复的可能吗?先把mos管全换了试一试。

单片机没坏,上电正常,不过没这水平换管子

网友B:
上热风枪,很简单的,应该没什么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热风枪,很简单的,应该没什么难度

热风枪有,不过还是算了。

起火的时候老婆也在,帮我把火灭了,不过不让我再搞这个了。。。
现在家里还有股味道

网友:
这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乐子。

网友:
再买板继续玩

网友:
确实是玩具, lz没乱说

网友:
可能导通时间过长了。

网友:
您夫人给你的建议是对的,火灾真不是闹着玩的,不能什么都亲自捣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