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IH61M VER:1.0升级什么BIOS可以支持 I5 3470

楼主(2021-12-03):
安装上去 i5 3470 一直滴滴响 崩溃了  换上G560也不行 换主机检查G560 开始报警 后面拆装测试正常 不敢测试I5 3470  用560测试报警主板还是不行滴滴响个不停,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
核心不一样,一个是32纳米制程,一个是22纳米制程,品牌机的BIOS到官网看看有没有下载吧

网友:
清除下BIOS还会报警不.

网友:
应该是支持二代32纳米,不支持22纳米的。这板是微星代工的。可以刷改过的bios上22纳米的U,可能要换bios芯片。

楼主:
安装成功了 内存条问题,一台主机成功,一台主机报错不能启动,难道内存条性能不好

网友:
如果不支持,连响都不响的。
如果听到平常的一长三短、长响、间歇性响,说明cpu已经工作,自检外围设备发现问题的报警。

网友:
换块75的试试

网友(2022-01-06):
看来主板只支持2代的CPU。

网友:
1.0版不行,不支持高的cpu

网友(2022-03-06):
主板也不贵,建议换一张B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