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盘位硬盘录像机 改装NAS

楼主(2021-12-04):
16盘位硬盘录像机 改装NAS?有人改过?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这得换主板吧

网友A:
X86平台的话应该有改的可能,如果不是X86的话就不好弄了

楼主:
不是很懂就是感觉这个硬盘支架挺方便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X86平台的话应该有改的可能,如果不是X86的话就不好弄了

您好,怎么看?谢谢!

网友B:
硬盘录像机一般自带网络共享功能,一般直接就用了,不用改

网友C:
好熟悉的主机,大华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录像机一般自带网络共享功能,一般直接就用了,不用改

谢谢 主要是没有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熟悉的主机,大华出品。

是的,这个方案 可行?

网友:
我手头也有3台模拟机多盘位录像机,期待高手解答怎么做成nas

网友D:
我用win32diskimager工具,把XigmaNAS镜像xz文件直接写入U盘后,插普通电脑主机上启动,可以实现免费的NAS
服务里有网络文件共享系统(CIFS网上芳邻或网络邻居共享),可以灵活设置共享权限,比较方便的

监控机没试过,看网上的文章说想通过USB盘启动要下载XigmaNAS-x64-LiveUSB-GPT,我下载后写入到U盘上,结果启动后不能保存设置,貌似只是类似于一个安装NAS的工具光盘,后来我下载了XigmaNAS-x64-embedded-12.2.0.4.8860.img.xz这个倒是能正常使用的,和以前的FreeNAS没什么区别,后来还有NAS4Free,再后来变成XigmaNAS,新版本对硬件的支持理论上更广泛点

s://nchc.dl.sourceforge.net/project/win32diskimager/Archive/win32diskimager-1.0.0-install.exe

s://nchc.dl.sourceforge.net/project/xigmanas/XigmaNAS-12.2.0.4/12.2.0.4.8860/XigmaNAS-x64-embedded-12.2.0.4.8860.img.xz

s://udomain.dl.sourceforge.net/project/xigmanas/XigmaNAS-12.2.0.4/12.2.0.4.8860/XigmaNAS-x64-LiveUSB-GPT-12.2.0.4.8860.img.gz

少h t t p

Easy 7-Zip可以解压压缩率较高的XZ格式的文件
可解压.xz文件获得体积较大的.img文件,用常见的工具写入

似乎我用3.0usb盘插主板前置3.0口上,有时断电多次后不能正常启动,换成2.0转接线,强制u盘工作在2.0接口速率上则能正常
可能是XigmaNAS对3.0接口上的启动盘支持还不太理想

补充内容 (2022-3-17 17:18):
有可能是我的500W电源里有不少电解电容怀孕了唉!前一阵想升级主板BIOS,结果升不了,才想到是不是电源有问题了,检查后把这些电容换掉升级BIOS就ok了,也许换成USB3.0的也能正常启动,手头没这个3.0盘了,没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win32diskimager工具,把XigmaNAS镜像xz文件直接写入U盘后,插普通电脑主机上启动,可以实现免费的NAS
...

【注意】,U盘或tf读卡器中的TF卡,被win32diskimager写入镜像后,要想恢复这类介质的正常用途,要用disk genius磁盘工具把里盘里的分区全删除掉,重新按MBR分1个区,才能恢复,光用windows计算机管理里自带的磁盘管理工具恢复不了。

网友:
FREENAS-I386-EMBEDDED-0.7.2.IMG
NAS4Free-x64-embedded-9.3.0.2.1310.img
XigmaNAS-x64-embedded-12.2.0.4.8860.img
这些是用过的,整体上一致,后者体积变大了,当然也能支持更高速率的网卡和更快的磁盘接口

网友:
忘说了,硬盘录像机没搞过,如果无法屏蔽自带的系统的话,从新盘启动的话,就只能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