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变频收音机和一次变频的优缺点对比

楼主(2021-12-04):
仅是老衲看法。玩家不受限制,二次变频,三次变频,电子管,场效应管,集成电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以中波为例。
中波一次变频收音机磁棒Q值很高,可以高Q值跟踪调谐。
二次变频显然无法高扣值跟踪,只能宽带或很低很低扣值跟踪。

(1)灵敏度。
一次变频高扣值是无噪声放大。二次变频用场效应管放大,场管有噪声,因此,二次变频机灵敏度比一次变频机差。

(2)音质。
二次机多了一次陶瓷滤波,因此,音质比一次机差。

(3)混频压力。
一次机高扣值,将别的频率杂波滤掉,仅电台信号进入混频,因此,一个简单三极管混频即可。
二次机低扣值,各种频率进入混频器,因此,必须用场效应管平衡混频。
同频干扰,皆无办法。

(4)放大级数。
二次机没有扣值放大,必须用放大级数补偿,场管放大又不如三极管,因此,为满足增益要求,二次机放大级数必须多的多,易各种失真和小自激。

(5)抗镜像干扰。
一次机高扣值,抗镜像强,二次机锦上添花。

因此,中波二次变频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再讲讲短波。
短波,一次机扣值大降,抗镜像大差,短波声音忽大忽小,音质要求也不如中波。
二次机灵敏度、音质差距相对变小,抗镜像的优势突出,开始有些意义。特别是全频率,一次机难做好,二次机简单。
总之,短波,二次变频有些意义。

更高频率覆盖,必须三次变频,四次五次。

网友A:
     看来主楼对于二次变频还需要进一步的认识。
        1、二次变频若用来提高像频干扰,一般要用在较高级的收音机中,因为不采用二次变频很难达到高级收音机的对像频干扰的性能指标要求。
        2、在短波多波段收音机中,采用二次变频可以简化电路。传统的中短波三波段收音机,机械调谐配合指针式频率显示盘,收听短波定位很困难,采用多波段,收听短波调谐定位可以实现和中波一样轻松。采用二次变频,第一中频本振采用定频,将短波的接收频率降低到中频530—1600KHz,二次变频可以利用中波的调谐和本振来接收短波,这样做可以使波段开关大大简化。
      3、采用二次变频,一般都是提高中频,提高中频后,在满足相同的接收覆盖的条件下,能使本振覆盖系数大幅度减小,可以使本振采用电容三点式震荡,使本振性能参数提高。
      4、对于中波采用二次变频,提高中频后,对象频干扰意义不大,但提高中频干扰非常显著,如中波的一中频设置为10.7MHz,本振覆盖系数10.7+0.530=11.23MHz,10.7+1.600=12.3MHz,12.3/11.23=1.0952,采用电容三点式震荡,频率低端和频率高端,本振幅度基本没有变化。但是难题是采用传统的跟踪统调,难以实现,可以采用新技术的点点统调解决此难题,调谐回路的Q值可以做成比一次变频还高。
     5、关于灵敏度,二次变频的两次中频总增益可轻松的做到比一次变频高。理由是同频自激只需满足相位关系,二次变频的两个中频不是同频。关于噪声,收音机的极限灵敏度决定于最前级三极管的噪声和中频通频带的宽窄,但对于中短波的实际接收灵敏度离极限灵敏度还差很远,机内噪声主要来源于本振噪声和混频噪声,外部大气干扰噪声。所以二次变频的灵敏度要高于一次变频灵敏度,若低于一次变频灵敏度,是没能调试到最佳状态。
     6、关于音质,频响与高中频的通频带有关,与是否二次变频无关,幅度失真,与三极管的线性和工作点有关,也与是否二次变频无关。
     二次变频的调试要比一次变频难,电路较复杂,一机包含两个本振,处理不好,会增大交调互调干扰。
    在本论坛十一届diy大赛中,我制作的二次变频收音机,中波也是二次变频,接收效果还是很好的。
    视频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5!2~5!2~5!2~5~5!8~A

网友:
一半的结论,都是错误的。!
你没弄清二次变频的根本在哪里,或者说是:为什么要二次变频。

另外:楼主不要被部分坛友的偏执观点,带偏了。
不要只吃了一个梨子,不甜是酸的,便得出一个结论,天下所有的梨子都是酸的。

网友B:
现在全球缺芯,很多二变得机子都换DS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全球缺芯,很多二变得机子都换DSP了

是的,我感觉中波听中波并没有多少优势,底噪还大

网友:
按樓主邏輯,最好是礦石机,再加鍺管做A類牛出單端低放。

网友:
场管比普通晶体管的噪声低,二次变频的灵敏度比一次变频的高或者相同。两者的区别只有一个,二次变频的造价高,最元件要求也高

网友:
我收藏一台二次变频DE1103,前几天拿出来听了一下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主楼对于二次变频还需要进一步的认识。
        1、二次变频若用来提高像频干扰,一般要用在较高 ...

首先祝贺您参赛并获奖。
略有不好意思。老衲没有注意比赛,不知有此作品,若知道,老衲估计不会发此贴。
还有,老衲想说的是,即使老衲先发的贴,即使中波二次变频全体公认毫无作用,您的作品还是该获奖。作品不应该受限于条条框框。

但是,中波二次变频确实全是坏处,没有好处。
-----------------------------------

如果不是“看来楼主对于二次变频还需要进一步的认识。”这一句话,老衲多半不会回复。既然有这一句话,老衲有必要一条一条回复一下。

(1)是老衲主贴的观点,赞同。
(2)不赞同。见索尼的二次变频机ICF-7601,波段开关丝毫没有简化。简化是有条件的,就是短波只有一个波段,而不是分多波段,短波一个波段会造成调谐不便。

(3)不赞同。没有任何定量计算证明,电容三点式本振的性能超过中波一次变频的变压器反馈式。

(4)不赞同。看了一下,所谓的点点统调,就是每个频率点,人为测试一下变容二极管的最佳电压,记下来,放在存储芯片里。收音时,再从存储芯片里调出来。费时费力不说,变容二极管的一致性差是出名的,每台这么弄,厂家亏完。维修时,换个变容二极管,又要重新测量,重新写进芯片。

(5)不赞同。灵敏度与增益没有任何关系。可能您会问:“那单管机灵敏度明显差,最多收个本地强台,就是增益不够“。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您能想明白的。
另外,并不是只有同频自激。超高频自激更常见,低频自激也常见。

(6)不赞同。音质与陶瓷滤波器极有关系,每经过一次陶瓷滤波器,音质就下降一次,因为陶瓷滤波器不是理想的。

总之,中波二次变频毫无作用。

--------------------
再次祝贺您获奖。
再说明一下,您获奖是应该的。老衲认为,您的作品没有受条条框框制约,点点统调虽然不实用,但也是一种可行的思路。且有一定的开拓性。

网友:
二次变频难度大,设计好和有好的材料和仪器肯定是比一次变频在某某方面要好。

网友(2022-02-07):
观点在于视角和视野的差异。变频以及二次变频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2024-01-17):
索尼的好多全波段收音机,就短波才使用二次变频

楼主:
因此贴相关技术内容理解有分歧,此贴主贴和所有回帖请版主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