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电压值 是不是高了些?

楼主(2021-12-04):
一台胆机,接入灯丝负载后 是6.62V,虽然还在许可之内,是不是对管子寿命不好?

网友A:
没事
管子插针与管座直接有接触电阻,灯丝引线也有电阻,到管子内部实际的灯丝上面,差不多也就比6.3高点点。
灯丝高点没事,就怕低了。低了挂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
管子插针与管座直接有接触电阻,灯丝引线也有电阻,到管子内部实际的灯丝上面,差不多也就比6.3高点 ...

谢谢版主指教!

网友B:
      任何物品的额定度量都不是绝对的,允许存在误差(也就是公差带)你这个电压是额定值6.3V的5%的误差,使用还是不错的。。
    一般允许灯丝电压最大变动为额定值的10%。现在市电都有些偏高。
     灯丝电压过高、过低都会缩短电子管的寿命,因而使用时应注意维持灯丝电压在手册给定运用范围内,最好在额定值使用。

网友:
原边电压高、且次边电压相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物品的额定度量都不是绝对的,允许存在误差(也就是公差带)你这个电压是额定值6.3V的5%的误差, ...

谢谢版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