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成三极管比标准接法失真更小?

楼主(2021-12-04):
常有人说,接成三极管后失真更低,乍一听,好像对。真的对?

拿出参数表,同一个6L6,白字黑字写了,标接失真10%,三接失真6%,标接失真更大,乍一看,没毛病。真的没毛病?

仔细一想,三极管接法才出1.3W时失真就6%了,标接失真10%是在出6.5W的情况下哦;那么在都出1.3W的条件下,估计标接失真更低吧?

再看6P14,更夸张,如果参数取得合适,标接不仅功率更大,而且失真比三接更低。

所以,无条件的说三接失真比标接低是不对的,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完全部的各项参数再说话。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三极管接法本身就是一个反馈 失真肯定 小 不过人耳对失真不敏感

网友A:
這東西説來話長,你先上网,找6L6 Frank, 找到老外6L6及6BQ5的規格紙,貼上來我再告訴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東西説來話長,你先上网,找6L6 Frank, 找到老外6L6及6BQ5的規格紙,貼上來我再告訴你。

找到了一些资料,不知道合用不,谢谢老师

GE 6BQ5.pdf

mazda 6BQ5 EL84.pdf

mazda 6L6GC.pdf

RCA 6L6GB.pdf

RCA 6L6.pdf

网友A:
我先貼這吧,以此作例子大概講一下。在這圖上你可看到,在五极管上失真分開三次諧波及二次諧波,而在三極管中沒有分,但在推挽接法中可看到三次諧波的多少(因為推挽時二次諧波對冲了)。二次諧波其实有點好听,有沒有沒什関系,基本上音乐家在和音中大量土制這叫八度音程的東西。但三次諧波這叫五度音程的東西就要小心,基本上雙五度就變大九度,這在音乐上等效大二度,是最吵耳的和弦之一(當然,狼音更吵,但三次諧波互曡十二次才會有,徧是BJT鍺管的互調失真、迅間失真最多,這是題外話)。而失真的三次波是難听的東西。此外,你也要留意兩者屏阻之分別,五极的屏阻极高,這使阻尼极大,引發喇叭發音不清不楚,這兩都使一般人覺得三极管好听的原因。

最明顯的例子是6L6推挽及2A3推挽,都是約2%失真,但基本上除了雙耳特殊构造外,大多數人都分覺2A3好听,阻尼就是主因。

因此,對五极管而言,負反饋极重要,如6L6多用1/8負反饋即此原因: 把失真降到5%以下,阻尼降到三分一(未計過,只按記億)。這是為什么對五极而言,負反饋這麽重要(基本原理可看“怎样設計放大器“一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貼這吧,以此作例子大概講一下。在這圖上你可看到,在五极管上失真分開三次諧波及二次諧波,而在三極管 ...

大概懂了些,总谐波失真不一定能完全说明问题,还得看二次和三次谐波的比重。

没彻底领悟的再继续学习消化,感谢指点。

网友:
没错,五极管必须搭配反馈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懂了些,总谐波失真不一定能完全说明问题,还得看二次和三次谐波的比重。

没彻底领悟的再继续学习 ...

甲类输出放大器典型的如收音机,就得看总谐波失真,二次谐波也是失真,谐波失真也就是波形的失真很容易被人耳朵听出来,人耳朵对相位失真和声音等强度失真感觉不明显,但是对谐波失真感觉很明显,这就是有些扬声器的频响特性曲线并不平直,但是也凑合着用,要是扬声器谐波失真大于10%那听起来就刺激了,在设计推挽电路的时候即便是五极管也可以通过调整交流负载线选择三次谐波失真小的部分,抵消以后总谐波失真就小了。三极管接法某种意义上还不如超线性接法,输出效率降低太多了,接成三极管装乙类电路差不多。

楼主:
认真看,认真学习

网友:
理论上二次谐波和三次谐波失真都是失真大了都不好,五极管和束射管,四极管的内阻高没有反馈的参与阻尼系数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