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宝石441 天线线圈

楼主(2021-12-05):
收了一台宝石441,试机有声无台,看了一下线圈,上面的线圈霉的挺严重,有个细线缠绕的铜丝,似乎接地断了,下面的线圈也有一个细丝缠绕的铜丝,两端都断了。本着旧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精神,想救活它。但是我比较菜,之前干过换输出牛、换滤波电容啥的那种初级维修,线圈没换过,手头有四抽头的磁棒和101A101S线圈(新线圈有不同颜色标点,旧的看不出来了),不知道怎么接怎么改。各位前辈能否不嫌麻烦赐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101A 线圈黄色接天线,无色接地,绿色接双联调谐联定片(6A2第7脚),白色接0.047微法电容;101S振荡线圈绿色接430P电容,黄色接6A2阴极,无色接地。

网友B:
从你发的这4张图片看,前3张图片,反映的是天线线圈的状态,悬挂在线圈上面断线的零件,叫做拉线电容。在电路图中,用半可调电容表示,常常并联在可变电容上。它是用来调节频率覆盖和高端灵敏度用的,如果断线,对无台,没有重要关系。
第4张图,反映的是安装在底盘内,本机振荡线圈,断线的元件仍然是拉线电容。
从当前情况看,我主观地认为,无台原因,不在这里。

网友C:
干脆换磁棒线圈,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发的这4张图片看,前3张图片,反映的是天线线圈的状态,悬挂在线圈上面断线的零件,叫做拉线电容。在电 ...

感谢指教。天线线圈的状态不是很好,不知道是否有霉断,振荡线圈外观还可以。如果断线对无台影响不大,那我先更换一下所有电子管和滤波电容试一下再向您汇报,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脆换磁棒线圈,效果好。

能否指导一下咋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A 线圈黄色接天线,无色接地,绿色接双联调谐联定片(6A2第7脚),白色接0.047微法电容;101S振荡线圈绿 ...

谢谢白版。稍后向您汇报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发的这4张图片看,前3张图片,反映的是天线线圈的状态,悬挂在线圈上面断线的零件,叫做拉线电容。在电 ...

您好老师,机器维修进展如下:4个管子都换了新的,全都亮,101A线圈也换了,万用表测了一下天线(黄色)和地线(无色)通,绿色和白色通,10uf和20uf滤波电容也换了,目前开机有一点嗡嗡声,调可变电容嗡嗡声无变化,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该换101s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A 线圈黄色接天线,无色接地,绿色接双联调谐联定片(6A2第7脚),白色接0.047微法电容;101S振荡线圈绿 ...

白版好,机器维修进展如下:4个管子都换了新的,全都亮,101A线圈也换了,万用表测了一下天线(黄色)和地线(无色)通,绿色和白色通,10uf和20uf滤波电容也换了,目前开机有一点嗡嗡声,调可变电容嗡嗡声无变化,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该换101s线圈?另外发现6Z4中间有一点蓝光,换了两个都有蓝光,是否有问题?

网友A:
6Z4有蓝光很正常,把101S换上看看。

网友:
好漂亮的机器,争取修好,加油!

补充内容 (2021-12-7 09:47):
如果,乙电电压正常,以及整机各点电压正常,各个元件完好,有条件,就可以,注入以1K音频调制的中频信号,听听喇叭。这样做的理由是,在倒数第3张的图片上,发现中周调节孔内,有损伤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Z4有蓝光很正常,把101S换上看看。

白版 麻烦再请教一下,原机的振荡线圈有四个抽头,我手里的101S只有三个抽头,能替换吗?如何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