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台五灯机高、低端没有台,只是中端能收几个台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05):
  我有一台凯歌455--h型五灯机,可变电容在低端和高端只有翁翁声,在中段方能收到几个台。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空连是否很多灰尘?清结一下,会不会受潮?热风筒吹一下。

网友:
        如果是中段能正常收音的话,仅仅是高端和低端无台的话,低放和中放基本正常,重点检查变频级,涉及到频率覆盖的可变电容垫整电容微调电容,天线线圈,震荡线圈等。观察观察,清清灰尘,去去潮气。

楼主:
谢谢二位!
   双联可变电容已经换过依然如旧;微调电容换了改变不大。我再看一下垫枕电容。天线线圈、震荡线圈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