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请教一下中波收音机的本机震荡频率问题

楼主(2021-12-05):
       各位前辈:我最近从某宝入手了一部中夏ZX921,组装调试完毕后,用德生BCL3000去校准频率,检查频率覆盖问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如照片所示,德生机在1487KHZ稳定收听电台,调谐组装的收音机,突然德生机就没有声音了,组装机现在的本机震荡频率是否刚好等于德生机的本机震荡频率?1487+465 = 1952KHZ 或是等于多少?引起天线次级线圈感应到组装机的本机震荡信号,导致德生机的本机震荡信号过强?有的频率点是啸叫,有的是无声(德生机正常接收电台,组装机调谐时德生机啸叫或无声)还是有其它问题?
      另这个16元的套件,感觉高底端附近调谐均无声或是汽笛声,只有620-1200KHZ左右,收听节目很正常,灵敏度很高,机器还没统调,不知道统调能解决不

网友A:
组装机本振产生了1487KHz強辐射,被BCL3000收到,压制电台而无声。组装收音机中频未知,若压制BCL3000时正好收到电台,那么中频=1487一电台频率。
标准电台频率为1485KHz,盘锦广播电台

网友B:
我们这里基本都没中波广播了,中波机都没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装机本振产生了1487KHz強辐射,被BCL3000收到,压制电台而无声。组装收音机中频未知,若压制BCL3000时正 ...

谢谢大师指点,这样又有了一个检测组装机中频频率的方法了,手头上没有信号发生器这些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基本都没中波广播了,中波机都没得玩了

中波晚上可以收听很远的电台,本地不本地,没啥关系,白天有一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混频器的端口隔离性能比较差,故组装收音机的振荡波可以通过磁棒天线辐射出来,被德生收音机接收到, ...

感谢 冰岛 老师的指点,调整收音机,对我来说,又多了一些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基本都没中波广播了,中波机都没得玩了

很久没有听中波了,今天晚上听了一下,密密麻麻的电台声音,主要还是央广的多些;以前真的觉得中波没有几个台了,本地的电台确实很少了。

网友:
感谢前辈又教了我一招!

楼主:
   今天按照几位老师的方法,检测了收音机。发现收音机的低端频率在530KHZ(德生机调整在994KHZ,组装机调到频率最下端,德生机开始啸叫)左右,然后就是测试高端频率。用图来说话

组装机调谐到高端,调谐德生机,795KHZ左右,组装机由安静变成啸叫。说明组装机接收频率 795+465=1260KHZ

德生机调到1570KHZ,调谐组装机,快到高端(电容到调不动的转动角度比较小了),德生机本来噪音很大,突然安静了,说明组装机的本机震荡频率1570KHZ,谐振频率在1570-465= 1105KHZ
组装机的图纸入下所示:
现在频率覆盖有问题,依据公式谐振频率=1/(2*3.14*/√LC ),说明调谐电容最低频率有问题,不能达到最低频率,需要更换一个调谐电容测试,或是需要在LC回路中串联电容,减小系统的电容值,提高谐振频率了。才疏学浅,个人认为调谐电容的可能性很大,还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按照几位老师的方法,检测了收音机。发现收音机的低端频率在530KHZ(德生机调整在994KHZ,组装机调 ...

请问楼主这书的名字是什么,我也想买一本看看。

楼主:
这边书现在买不到了,旧书网是天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书现在买不到了,旧书网是天价。

谢谢,找到了电子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中夏921型八管收音机”套件,套件里的可变电容没问题,如果最低接收频率能够准确调整到530k,那么 ...

感谢 冰岛 老师的热情指导,您犹如一盏明灯,指点我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这个223P可调电容,我还真不熟悉。今晚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中夏921型八管收音机”套件,套件里的可变电容没问题,如果最低接收频率能够准确调整到530k,那么 ...

今晚继续测试收音机,开始用PL660测试高端本机振荡频率,如图所示:
谐振频率2078KHZ,然后再调电容的微调,摸索了一阵,感觉收音机还越调越不着调了。没办法,想起了以前准备做功放,而在广坛的一个卖家那里买的二手示波器,拿出来看看。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片
第一次接触这个电容,感谢冰岛老师的指点,自己调节了几次这个微调,发现一个是调本机振荡,一个是调调谐回路的,如图所示。微调开关可以360度调节,电容量会周期性变化(从示波器观测的频率得出来的),也不知道对不对,望老师指点一下。
示波器的地线接电池负极,探头的正极接电容C3的一个脚(也就是振荡线圈的抽头点,反馈点)。分别测量最低端,最高端的波形与频率,期间反复调整了振荡线圈与电容微调,奇怪的是,我没有用无感改锥,直接用的全金属改锥,离开振荡线圈后,波形好像没有变化,或许是频率变化比较小,示波器显示不出来。
低端频率如图片所示,一个周期目测2格,每格0.5微秒,则频率1000KHZ。
最高端频率如图片所示,目测周期4.5微秒,则频率2200KHZ,
以上从波形图可以看出,波形的正负峰值2.5格,10毫伏每格,探头衰减10倍,则最大最小峰值电压有 250毫伏,换算成有效值是 125/1.41=88.6毫伏,此电路实际用的是2节1.2伏的电池串联供电,电压在2.5伏左右,不知道这个振荡电压是否正常?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依据本振频率对应的接收频率为:1000-465=535, 2200-465=1735.至于调谐回路的实际谐振频率,就不知道了,还得想想,多参考一些资料去琢磨,器材就只有这些了,电容电感表(安装之前忘记测量电容与电感的值了),万用表,2个德生收音机,一个示波器。下一步只有买信号发生器这些了。
一个小收音机,学问倒是很多,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在摸索中享受快乐,继续折腾

楼主:
晚上睡觉前又做了一次试验,高频端能接受的频率见下图
低频端能接受的频率
选择同一个电台,用德生机的数显频率确定电台调谐频率。基本能覆盖了,比之前好了很多,但是又带来了新问题:
536-600.950-1569,灵敏度低,必须用德生的中波环放大信号,否则很难收听。600-950(大概这个频段,不是很精确)之间,灵敏度高,接受效果好,特别是接受中波700-800之间的信号!
高频段,2个频率之间很拥挤,也就是调谐电容转动一点点角度,就可以区分不同的频率,而在低频段,则2个电台之间,调谐电容转动的角度要相对大很多,才可以区分2个相邻电台。
继续折腾

网友(2024-02-28):
引用 楼主:
今天按照几位老师的方法,检测了收音机。发现收音机的低端频率在530KHZ(德生机调整在994KHZ,组装机调 ...

这是什么书,这么神奇?还有这么接地气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