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B623全硅管收音机电路分析

楼主(2021-12-05):
熊猫B623十管二波段收音机是目前所见性能最好的全硅管收音机之一,其独特的电路设计保证了整机的低噪声、高灵敏度和较大的输出功率,声音清晰洪亮、失真小、电路稳定可靠。
该机采用独立本振加混频电路,混频级电流仅为0.25ma左右,主要贡献了本机的低噪声性能。本振电流达到0.7ma以上,本振稳定,降压适应性好。
中放的电路设计具有新颖性。W1作为一中放上偏置电阻和AGC电阻的复合体,上偏置电阻大(管子β值高)则AGC电阻小(AGC作用强),上偏置电阻小(管子β值低)则AGC电阻大(AGC作用弱),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一中放增益。电路的另一特殊之处是检波滤波电阻R8接音量电位器的中心端,这样的接法使W1中心点右侧电阻、R8、W2构成一中放下偏置电阻,大音量时偏置电阻大,一中放电流大;小音量是偏置电阻小,一中放电流小,相当于提高了AGC控制范围。从上面的分析可知,W1的阻值不能任意变更,否则会影响AGC功能。从3个中频变压器的参数可以得知,前级负载与次级输入的圈数比均为2:1。设一中放输入阻抗为6K,则前级负载阻抗为6x2的平方=24K;若二中放输入阻抗为4K,则前级负载阻抗为4x2的平方=16K;若检波负载阻抗为4K,前级负载阻抗同为16K;由于中频变压器初级总圈数与次级圈数比为10.8,阻抗比为117,3个中频变压器的反射阻抗分别达700K/467K/467K。若中周空载Q值为100,则有载Q值分别为80/73/73,很可能是专为硅管电路设计的低负载阻抗中Q值中频变压器,保证了电路的增益和稳定性。
前置低放采用了射极输出,电流小,输入阻抗很高,有利于改善检波失真和降低噪声,本级还设置了一定的环反馈。
异极性复合互补推挽功放电路同样具有先进性。一般单管的互补推挽功放虽然采用了“自举”电路扩大动态范围,但下管仍是射极输出,动态范围小。本机采用的异极性复合互补电路,复合管前级管是共集电路,没有采用“自举”电路;后级管是共发电路,最大动态范围是Vcc-2xVces,6v电源的最大动态范围约5v,不削峰功率接近400mW(Vces=0.5v时)。按增益计算本机并不需要复合管功放,实际复合管前级的电流也很小,对增益的贡献不大,主要是为了通过复合形式获得后级的共发电路。功放偏置二极管D3至关重要,是保证合理偏置稳定性的关键元件,多年后损坏的概率很高,修理实践证明可以用1N4148(2个串联)代换,如代换后末级静态电流偏大或偏小,可以增大或减小R12阻值,但只能增大或减小30%,超出只能更换二极管。偏置二极管也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的x10档或x100档挑选比较,正向电阻大的压降大。本机的中点电压会保持在1/2电源电压,R13/R14/C20构成的负反馈电路确保失真很小。

补充内容 (2021-12-7 11:20):
R5/D1为本机动态阻尼增益控制电路,功能类似二次自动增益控制。

网友:
6V交直流,非常好。
不喜欢纯交流的,也不喜欢7.5v和9v、12v的。

网友A:
混频增益低,灵敏度不高,选择性差。三级机没那么好,不如春雷3T5、T8,红灯711-2B,5B

网友:
从指标看,熊猫B623的灵敏度比同类机型要低一些。

网友B:
有清晰内部大图吗,想见识一下。此机好像甚是罕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清晰内部大图吗,想见识一下。此机好像甚是罕见。

抱歉!只有一个电路板微信图片,可能看不清楚。
该机的特点是噪声极低,失真小,不削峰输出功率大于400mW,声音清晰洪亮,原配5寸南京扬声器,收听效果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频增益低,灵敏度不高,选择性差。三级机没那么好,不如春雷3T5、T8,红灯711-2B,5B

与春雷3T5、T8,红灯711-2B,5B,不是同一档次的,但见过的认为收听效果不错。

网友C:
以前装过套件,混频级电流取值大点小点效果貌似没有多大区别,影响灵敏度的不是中放级吗?我越来越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装过套件,混频级电流取值大点小点效果貌似没有多大区别,影响灵敏度的不是中放级吗?我越来越不懂了!

混频级电流确实对灵敏度影响不大,但对本底噪声影响很大。变频电路因为兼本振和混频,电流对本振影响较大,所以电流不能过小,一般不低于0.4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熊猫B623,我修过。确实在同类6v机中很突出,音音大音质好,主要在于其复合功放的强劲。不过用现代的高放 ...

黄山921的电路更考究一点:
1,采用了低Q值电容耦合双调谐中周(北京型)。
2,用二次自动增益控制代换了B623的并联动态阻尼增益控制(二极管加电阻)。
3,复合管前级加集电极负载电阻,可增加前级的静态电流,改善交越失真。
本机不削峰输出功率轻松超过400mW,最大输出功率大于500mW,6v机中颇为少见。
所谓的理论家根本不了解这个电路的奥秘在哪里?请问你的电路图是在哪本图集里的?

网友:
熊猫还有一款B627一直未见到坛友提起:8管,并用到了4个场管,中频通道为4回路集中选聘+三级单调谐,是可与电子管收音机相比的5种晶体管收音机之一(无线电1981年评比)。
623倒是很多见。

网友E:
实际使用效果很好,灵敏度高,声音比锗管冷艳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使用效果很好,灵敏度高,声音比锗管冷艳一些。

谢谢关注!评价恰如其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频级电流确实对灵敏度影响不大,但对本底噪声影响很大。变频电路因为兼本振和混频,电流对本振影响较大 ...

受教了,当初装收音机为了选取适当电流值,手头上没有合适的电阻,只好串联电阻进行调整,结果发现装好了效果都差不多,白折腾了,原来是微妙的噪声变化,当时可能没察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