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伍A97排线插头怎么拆

楼主(2021-12-05):
最近发现建伍A97功放的环绕输出左声道声音明显变小还有底噪想拆开看看,但是看到这样的排线插头无从下手!
请有经验的师傅们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向下按上面哪个塑料筐(最好借助工具两端同时向下压或两个人同时操作),另一手向上拔线(或另一人拔线)。

网友B:
还有一种是向上提起边框的一端即可拔出排线。

网友:
这图片实在是看不清楚,爱莫能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下按上面哪个塑料筐(最好借助工具两端同时向下压或两个人同时操作),另一手向上拔线(或另一人拔线)。

试过了,根本按不动!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根本按不动!谢谢了

1.按压间距有限。
2.初次拆有点紧。
连接器结构基本如上,供参考。

网友:
这种是向上把两边卡子提起来,线松了可以取出,装回时先插入线,再压下两边卡子就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是向上提起边框的一端即可拔出排线。

正解。这个才是正确的,不是压的。

网友:
手指挤压 长方形 两 短边   提起线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按压间距有限。
2.初次拆有点紧。

刚试过管用,谢谢大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按压间距有限。
2.初次拆有点紧。

再请教下这种排线该怎么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这种排线该怎么拆?

如果盖子与底座没足够间隙,可能是往上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盖子与底座没足够间隙,可能是往上提。

嗯!有空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