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钟机芯,两个电阻丝挨到一起,为什么没短路呢?

楼主(2021-12-06):
线圈上出来的两个电阻线,不应该是分隔开的吗?现在正常走时

网友:
什么电阻丝
这不就走齿轮的电磁线圈么
漆包线
不懂不要乱用专业术语

网友:
步进电机的线圈,是漆包线绕的。

网友:
漆包线漆包线漆包线,起码7遍油漆

楼主:
步进电机线圈的检测,不就是测这两根漆包线的阻值吗?

网友:
这个这个

网友:
电阻丝,你家只是电炉吗。

网友:
漆包线外面有漆做绝缘物,正常情况下不会短路的。应该提个合理化建议,颜色离紫铜色远一点。

网友:
有人走火入魔了,莫非是幻觉?线圈是细漆包线绕制的,看上去是裸铜.两根引线绞在一起其实是相互绝缘的.如果短路线圈两点可以正常走时,何不用短路点代替线圈?生产机芯的厂家是傻子吗?线圈一般的是铜的,至少是铝的.厂家会把一个无用的铜件放到机芯里增加成本吗?建议厂家别用透明漆的漆包线,免得把初学者带到沟里影响人家一辈子.

网友:
比我都菜,师弟

网友:
这不是两根漆包线,这是一根漆包线的两个头,同一条线自然可以用电阻法测量。

网友:
汗…建议多看看电子书籍或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

网友:
这个机芯不错,应该是日本精工或者丽声的。

网友:
一整根外表绝缘的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