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ECF801能代用哪个型号的管子

楼主(2021-12-06):
朋友给了几只PCF801,就是8.5V灯丝的ECF801。请教大家,这个管子能代用啥管?不考虑灯丝电压的情况下。
原来以为可以代6F1,但好像6F1是ECF80,而且资料写的是ECF801的五极管是可变U的。
这个管子能做小前级么?或做推动管。三极管+五极管三级接法能推6V6么。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手头上也有几只PCF801,能做耳放吗?

网友:
EcF8O1是锐截止,ECF8O2才是遥截止(变U),请核准。用ECF8O1做FM高头是“物尽其用”,移作它用是“不务正业”,😀若作FM中放,(S/11)也妙不可言,因为跨导高,比6J1高多了(S/5)。她是电子管全盛时期的产物,要珍惜。

网友B:
ECF 801(PCF801),高跨导框架栅三极五极复合管
用作V.H.F.电视调谐器中的频率变换器,作用与国产6F1相当,但是国产没有可以代用的,美国型号6GJ7可以代用。能够用作前级推动管。
欧洲E打头的管其灯丝电压都是6.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上也有几只PCF801,能做耳放吗?

可以,但不会理想,且屏耗不要达到2W。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F 801(PCF801),高跨导框架栅三极五极复合管
用作V.H.F.电视调谐器中的频率变换器,作用与国产6F1相当 ...

好的。谢谢于版!我没看明白参数,变u是啥意思?遥截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于版!我没看明白参数,变u是啥意思?遥截止?

变u就是遥截止,因为该管是为电视机高频头设计的变频管要引入自动增益控制,就用遥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u就是遥截止,因为该管是为电视机高频头设计的变频管要引入自动增益控制,就用遥截止。

好的。谢谢!
鸡肋了。只能用三极管部分了。遥截音频不太合适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调频放大级数多,每一级增益并不大。
我发现调频(电视)专用中放管的Cag大于调幅用的中放管(EF93 ...

后期荷兰FM/AM的机器有用EF183作中放的实例,EF85则更多。我在红灯71l机器上采用EF183作中放,不自激,换上633中周,立即自激,搞了很久未能消除自激,后来加了6AK5(接成三极)射极跟随器才能工作,测有58/59分贝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13 314增益比较保守。
EF183中放后,灵敏度会不会显著提高,噪声显著下降?

原红灯711有4O分贝增益,采用二手的EF183加跟随器便有58/59分贝增益,若然是全新EF183,达到60分贝应该无问题,两者相差20分贝,当然显著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自激,这么用应该是可以的。它的Cag比EF93(6K4、6K7)要大一些。
最稳定的还是EF89。夸导虽然低一 ...

按手册上典型值运用,p/200v,G2/9OV,kR/125欧。我打算按最高典型值运用,加上9股或更多股中周,再加上跟随器,会不会达到65分贝呢?

网友:
非要用它吗?

网友:
ecf801好像阴极连接在一起的。pcf803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