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并联相关参数

楼主(2021-12-06):
烦请各位大师  提供电子管并联相关参数  并联后阴极电阻和旁路电容是按照原来参数独立接还是一并接  参数如何变化?

网友:
没玩过电子管的路过,
帮顶

网友A:
阴极并联,使用一个阴极电阻和电容

网友:
电阻减半,电容加倍!

网友B:
要想单独调整就各用各的,甚至输出变压器初级都可以各用各的。

网友:
并联后阴极电阻和旁路电容合二为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单独调整就各用各的,甚至输出变压器初级都可以各用各的。

如果各用各得  阴极电阻和旁路电容的取值跟原来一个管子时是一样的是吗  就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 n

网友:
只要工作点一致,电阻和电容当然是一样的,

输出变压器阻抗也和单管一样,初级用两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极并联,使用一个阴极电阻和电容

想再问下  栅极连起来后  栅漏电阻还是用原来值吗?

网友:
有没有大佬试过两个不同参数电子管并联,比如说6n1并6n3之类的 纯粹是好奇,不指望它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再问下  栅极连起来后  栅漏电阻还是用原来值吗?

最大值减小一半,满足栅级电子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