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充电器问题

楼主(2021-12-06):
改一个96v电动车充电器为72v充电器,更换如下图调电压部分电阻,为可调电阻,把输出电压调到86.5v,带500w碘钨灯泡,电流1.8a左右,电压93.8v,再并一个200w灯泡,电压基本不变。问题来了,这样充电电压过高电流会下降到转灯吗?如何转入恒压充电?改变图中哪几个原件,可以把恒流时电压控制在89v内(测72v的充电器带相同负载电压值)。实际电路和图中相似,图纸是12v的。

补充内容 (2021-12-6 16:25):
无字芯片供电是稳压5v;

补充内容 (2021-12-6 16:44):
照着画出图来找到了,连接A点之间的电阻原来是30k(图中画漏了),换56k电阻带载后抬高电压降到91v,应该可以用了。可能换68k电阻电压更合适。

补一张图

补一张图

网友A:
一般转灯电流会远小于最大限流,你现在要减小负载才能转灯吧

网友B:
电路不对,或者哪里坏了。按照电路电流取样电压高于0.14V,就是在1.4A的时候电流控制动作。怎么会有1.8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对,或者哪里坏了。按照电路电流取样电压高于0.14V,就是在1.4A的时候电流控制动作。怎么会有1.8A的 ...

错了是0.26v,我的问题是恒流时不限制电压了,或者限制电压偏高。川奇72v充电器,带相同负载电压升高3v左右。这个升高6v左右,原来是96v充电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充72v电池应该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转灯电流会远小于最大限流,你现在要减小负载才能转灯吧

减轻负载(带200w灯泡)转灯是正常的,问题是带负载93v了。当用93v充电时是电压上升到多少?才才会减小电流,这里电压明显高太多了,我是怕电流降不下来。正常恒压86.5v。

网友:
电压在加载后增高,可能电流采样电路也有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错了是0.26v,我的问题是恒流时不限制电压了,或者限制电压偏高。川奇72v充电器,带相同负载电压升高3v左 ...

好吧,看了新图。无字芯片好像是LM393。其1/2/3/4脚你画错了吧,1脚不应该接12V。如果真是1/4都接12V,他不是LM393。
超2.6A,LM358的7脚输出,恒流充电。
到低于2.6A高于0.6A的时候,恒压输出。
此外不清楚你的电源原来是充铅酸还是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看了新图。无字芯片好像是LM393。其1/2/3/4脚你画错了吧,1脚不应该接12V。如果真是1/4都接12V,他 ...

铅酸电池,,,,

网友:
看来论坛里高人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