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收音机用几v电池?

楼主(2021-12-06):
如图,好像是沈阳601,我觉得应该是用6v迭层电池,但是朋友试验说是6v的声小,9v的声音正常。没见过这电路图,不知道这小机器用多高电压,貌似和636单管机相同的机壳,做成两级中放还带喇叭,这个机器的技术在当时还真不得了。

网友:
试一试就可以知道了,
3--4.5--6--9伏,串入电流表,观察。

网友:
以前的这类电器,小时候用电池都能把自己搞破产。

网友:
看电池扣是用集层电池

网友A:
这是早期产品用的9v集层电池,后期产品是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早期产品用的9v集层电池,后期产品是3v。

原来如此,我说的呢?用9v电池的机器确实不多,当年来说太费电了

网友:
那个时期,貌似9V的电池少,反而6V的电池多吧。

网友:
朋友试验说是6v的声小,9v的声音正常。没见过这电路图,不知道这小机器用多高电压
不重要,正常就是

网友:
6V可能性大于9V的。

网友:
6v的,声音小是正常

网友:
应该是6v。。。

网友:
照六楼的做法;输入9Ⅴ大音量工作时摸推挽管外壳,如发现发热则不是9v供电;以前四节五号电池捆绑架,就有带纽扣式那种。

网友:
这很简单;查看电解字标几伏,以前厂机用料非常节省,6v供电的标6.3V,决不用9v。层叠电池印象中没有4.5V,所以应以电解电容字标与功率管不温(为省电,偏流刚够为好,尤其是层叠电池供电)为依据

网友:
还是串上电流表,看看静态总电流吧,10毫安左右,当时的电压比较合适。
静态总电流太小,音质和灵敏度会劣化。

网友:
这个是9V的,万用表里用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