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这个管子是12AX7吗?

楼主(2021-12-06):
请帮我看看这个管子是12AX7吗?谢谢了。

网友A:
12AX7 与 12AU7 雌雄莫辨,静等高手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一下4,5,9这三个脚是不是通的

谢谢您,刚才测试一下,4 5 9都不通,5 6通,会是6N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AX7 与 12AU7 雌雄莫辨,静等高手解说。

谢谢您,看看来不是12AX7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刚才测试一下,4 5 9都不通,5 6通,会是6N4吗?

恭喜恭喜,发现了新的管种,看样子是金脚E88cC或ECC88s,4/5相通,顺时针数。请再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AX7 与 12AU7 雌雄莫辨,静等高手解说。

12AX7和12AU7的μ不同,12AX7是高μ管,12AU7是低μ管,它们的Ia也不同。
所以两种管子的用途也不同。

网友:
6dj8\ecc88

网友:
不是 6DJ8 的可能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恭喜,发现了新的管种,看样子是金脚E88cC或ECC88s,4/5相通,顺时针数。请再测一下吧。

顺时针4  5脚通,谢谢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看来应该是ECC88了,谢谢了

网友:
这种结构很可能是ECC88,但要注意有PCC88的品种。貌似PCC88没有金脚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刚才测试一下,4 5 9都不通,5 6通,会是6N4吗?

不是6N4。6N4的4,5,9脚都相通。

网友D:
6N11有明显的白包裹屏,做工是最好的,与楼主的不同。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
今天找出这2只管子,我就当是ECC88了

网友:
应该不是X7

网友:
屏极凹进去的是6N11系列管,低内阻高跨导。6N4系列屏极离阴极比较远。

网友:
我手里的ecc2000也是这样的

网友:
看楼主给出的照片,管内的金属构造,大致判断是ECC88

网友:
引用 网友D:
6N11有明显的白包裹屏,做工是最好的,与楼主的不同。

于版,6N11有两种,早期的有灰铁皮哑光屏,粉字,晚点的都是这种白铁皮亮光屏,蚀刻字,实际使用没啥区别

网友E:
资料显示12AX7 与 12AU7 都是低频管,就是倒相和低放那个好?

网友:
图上是ECC88, 代用 6922 6N11 6DJ8

网友:
好像是西门子的ECC88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资料显示12AX7 与 12AU7 都是低频管,就是倒相和低放那个好?

前级放大用12AX7,倒相和推动用12AU7。

网友:
高频管是12AT7(当然也可用于音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
今天找出这2只管子,我就当是ECC88了

不能当成ECC88。
捷克JJ 独家工艺生产的管子,12AX7、AU7、AT7、ECC88(6DJ8)用的一套模具,内部电极形状几乎完全一致,很难从肉眼分辨出来。

上面回帖的很多朋友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能当成ECC88。
捷克JJ 独家工艺生产的管子,12AX7、AU7、AT7、ECC88(6DJ8)用的一套模具,内部电极形 ...

其实12AX7,12AU7,12AT7都是单肉眼分不出。上面的回帖连灯丝位置、电阻都搞不请便猜。这根本优是瞎猜。其实要分清,只能测完灯丝再测互导才可靠谱一点。

网友:
有测试仪测下就大概知道

网友:
6N2

6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