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简单STM32调幅电台

楼主(2021-12-06):
说明:这个发射机功率极低,相当于一个信号发生器,因此不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使用方法:将音频信号(音量最好大一点)接到STM32开发板的PA0与GND引脚,在PA8脚引出一根线,烧入程序。如果你使用笔者同款的开发板,那么PA8上的灯已经跟随着音乐音量闪烁了。将收音机贴在天线附近,调到600K中波,即可听到全损音质。
原理:PWM调制,这个了解PWM的话一下子就能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全损音质,确定不是搞笑来的?
这个玩法,有ADC和PWM功能的单片机应该都能玩,而且可以“一鸡两吃”—— ...

主帖已经说了,史上最简单,既然是简单又何必要求太高?引用你之前一句话:
说到底,主贴那个电路也不过是玩玩而已。既然是玩,何必要求太高?说句题外话,如果别人也把您玩的电路直接说成是搞笑,您又做何感想?
你是典型的双标啊!
知道什么是是非对错,但对别人万般苛求,对自己却万般纵容。
我原以为你是个道德高尚,充满正义的人。

网友:
全损音质你好幽默啊

网友B:
全损音质,确定不是搞笑来的?
这个玩法,有ADC和PWM功能的单片机应该都能玩,而且可以“一鸡两吃”——既可以当作调幅发射机,也可以当作D类功放(当然都是玩票性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损音质,确定不是搞笑来的?
这个玩法,有ADC和PWM功能的单片机应该都能玩,而且可以“一鸡两吃”—— ...

实测音质确实不好。

网友C:
这种PWM分辨率不高,哪能会有好音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PWM分辨率不高,哪能会有好音质呢。

所以是全损音质呀,哈哈

网友:
有调制功能的信号发生器,外调制输入音频,真正的小电台。

网友:
这是大炮打蚊子,还打不准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帖已经说了,史上最简单,既然是简单又何必要求太高?引用你之前一句话:
说到底,主贴那个电路也不 ...

行吧,您爱怎么说都行,您开心就好,您正义感最强行了不?
我还真怕了您这样的老同志了,我认输行不?
哦,您说不让我认输,让我认作您孙子?也行,我现在当众叫爷,行不?爷爷您好~

网友D:
第一,一般单片机的ADC都是均匀量化,大信号和小信号没有被分别压缩和扩展(详见大学教材《通信原理》等),信噪比不高。一般音频用的ADC为A律13折线的压缩量化,也有segema-delta量化方式。用软件或硬件方式都可以实现,如果用了一般单片机的ADC,也可直接用软件实现压缩扩展。
第二,输出的PWM信号,从波形(方波)上看,本质上还是CW,其频谱很宽,容易造成对其他设备干扰。建议输出加上多级LC低通滤波,然后接天线,截止频率不低于PWM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还叫简单?最简单的调幅信号发生器就一个晶体管-石英振荡器和一个共发射极放大器,两个三极管的事。石英 ...

模拟电路得调啊。数字电路基本上程序一烧进去就工作了,不需要调节。(当然程序很难写,但是程序我也给了,基本上就是一程序烧进去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一般单片机的ADC都是均匀量化,大信号和小信号没有被分别压缩和扩展(详见大学教材《通信原理》等) ...

工程上最大的矛盾就是压缩成本和追求性能的矛盾。我这个为了追求简单,省略了一切模拟元件,性能不高也是情理之中。至于什么压缩和采样,这个我还真不懂,大二上还没学呢。

网友:
PWM或者不滤波的D类放大器的输出,本身就可以被收音机收到,参考劣质开关电源,旁边放个收音机,收到的都是100Hz交流声

网友(2022-10-15):
STM32算力强大发射个AM信号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