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钟表怎么测线圈阻值?

楼主(2021-12-06):
难道不是测电路板上两个焊点吗?

网友:
在线测 没法排除外电路干扰。

网友:
去掉电池,用数字万用表可以在线测电阻

网友:
如此测电阻基本可以,电路的等效电阻很大虽然并联在线圈上也影响不大,若要测精确阻值那就焊开线圈一个端头测吧,不过先前焊过这种线圈,非常易断,麻烦了半天。

网友A:
去年电池,用数字万用表2K或者20K档直接测量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年电池,用数字万用表2K或者20K档直接测量即可。

这个还真不一定行。我曾实际测量过两个电子表机芯线圈:用数字表VC9805A+测 A170Ω; B226Ω,改用MF47指针表Ωx10档测: A170Ω;B130Ω;改用MF47Ωx100档测:A仍然170Ω,B则200Ω了。不知为什么,也懒得拆开线圈一端再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不一定行。我曾实际测量过两个电子表机芯线圈:用数字表VC9805A+测 A170Ω; B226Ω,改用MF47指 ...

  数字万用表电阻档的开路电压一般低于0.65V,指针表欧姆档开路电压在1.5V前后,后者可导致晶体管导通,影响电阻测量结果。我有日本爱德万台表,有一个LOΩ电阻档,开路电压低于0.3V,在线测量电阻时,晶体管的并联电阻影响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万用表电阻档的开路电压一般低于0.65V,指针表欧姆档开路电压在1.5V前后,后者可导致晶体管导通, ...

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