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玩uv表了,各位胆友给点建议!

楼主(2021-12-07):
手头拆机偶得2块百分表,大家看看是否能做uv表玩,还需要什么样的驱动电路?某宝上很多驱动板能用不?

网友:
拍一个正面图片,与参照物看尺寸大小。

网友:
uv表(电平表)以前便携式立体声收录机上面就有两只。弄个破机拆下来还带有驱动集成块。

楼主:
图来了,大小跟烟盒差不多

网友:
哈哈,完全一样的啊,我也有块这样的表头。
这表头的指针阻尼较大,也就是说指针动起来比较“懒”,做UV表头不是很合适。

网友:
这个充电指示挺好

楼主:
这表真不知道做个啥好。

网友:
这种类型的表头 以前三洋的磁带车机就用过

网友A:
不是什么表,都能做UV指示的,UV表指针是不断运动的,一般的表头没晃几天就完蛋。

网友:
收录机的UV表是精度非常低,磁间隙较大,用的是满度0.5mA的小表头。

楼主:
听了大家的建议,不做uv表了,串了个700多k的电阻,改成300v电压表了!

网友:
这块表做电压表可惜了。
用在调频收音机上做调谐指示很好,一表两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表,都能做UV指示的,UV表指针是不断运动的,一般的表头没晃几天就完蛋。

没那么脆弱吧,我还在用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