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头消磁器提问

楼主(2021-12-08):
请教老师们  网上10块多的电视消磁器  在收录机磁头能消磁吗?

网友:
这个我测试过,不行,消磁效果不好,反而会充磁,这个玩意针对老显像管的。

网友(2024-02-21):
这是我以前做的磁头消磁器,拆了好几个黑白电视变压器,手工绕在一根钢筋上,磁头消磁没听出啥变化,倒是没少给彩电消磁很好用,拿手里嗡嗡的

楼主(2021-12-08):
引用 网友A:
几十年前就听说要给收录机磁头消磁,但一直没操作过,也没觉得有啥影响

磁头消磁后高音会更好听

网友B:
磁头消磁都是电子玩家搞出的名字,实际使用机器都报废了也没消过磁!

网友C:
这个给录音机用还真没必要,找个旧铁心变压器(nokia手机充电器即可),拆开铁心条形不要了,装成开路磁路就行。记住通电时、断电时都要离录音机远点,通上电后移过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头消磁都是电子玩家搞出的名字,实际使用机器都报废了也没消过磁!

日本大牌子索尼 日本第一音响TEAC等 都有磁头消磁器  并不是电子玩家搞出的名字

网友:
从没消过磁,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2022-09-20):
不知道磁头消磁器业余条件下如何制作

网友D:
有磁头消磁器,外形是一盒磁带,内含纽扣电池,放进带仓,按一下播放键,就完成消磁了。

网友E:
初一听一次十五听一次不用消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初一听一次十五听一次不用消磁

哈哈,还真是,但是玩录音机的初忠就是折腾,不想办法消消磁,岂不是浪得虚名

网友:
80年代买过一个磁头消磁器,像20W电烙铁大小,但头子要短,插220V使用,消磁是通电后把消磁器头子贴近磁头,然后慢慢离开,当时试过,但木耳朵实在分辨不出消磁前后的区别,这消磁器一直塞角落里。

网友:
我都是找个旧磁头,透明胶带包住磁头,然后用9V变压器通上交流电消磁,要注意,来回动动,消磁一二十秒后,慢慢拿远再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何来的磁?残磁剩磁?

更换磁头的小改锥,就是有剩磁的工具。稍不注意就会碰到磁头上。。。。。。

网友G: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搞过,对这个没有太深刻的认识,直观感觉没有用。下图是当时买的消磁器。

网友(2023-04-07):
220或者380V线圈的交流继电器线圈放铁芯里面通电就是一个消磁器效果非常棒

网友:
当年磁带机的时代是有这玩意,用的少,没感觉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网友:
对于直流偏磁的录音机,消消磁应该可以,但对于交流偏磁,似乎没有必要吧

网友H:
这种消磁器没用过,所以效果不清楚。我使用的是卡带式的
觉得消磁对音质影响是非常大的,对磁头消磁后尤其是高频提升明显。层次感 清晰度都有所提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种消磁器没用过,所以效果不清楚。我使用的是卡带式的
觉得消磁对音质影响是非常大的,对磁头消磁后尤其 ...

效果真的有那么明显吗,我从未消过磁,觉得音质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消磁器没用过,所以效果不清楚。我使用的是卡带式的
觉得消磁对音质影响是非常大的,对磁头消磁后尤其 ...

是不是这种

网友:
嗯 是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效果真的有那么明显吗,我从未消过磁,觉得音质也很好

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图上的三种我都有效果不明显,也许我的卡座多每台卡座播放得少缘故?

网友:
消磁是对以后使用的磁带有保护作用。

如果现在有剩磁 放磁带听 会对磁带消磁 ,以后这盘磁带高音就少了。

被剩磁消磁的磁带高音不能恢复。

网友(2023-09-12):
我也在纠结当中,消还是不消呢

网友(2024-02-09):
引用 网友B:
磁头消磁都是电子玩家搞出的名字,实际使用机器都报废了也没消过磁!

就好像当今的音响玩音箱脚钉,线材,地盒,保险丝有异曲同工之处。据说CD碟片用消磁器后更通透,空气感更强,更滑。怎么个“滑”法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磁头的铁芯本身是软磁体,剩磁应该很小,但磁头的磁感应电压很低,磁头放大器的放大率很高,微量剩磁造成影响也许存在,但不好理解。

网友:
白羽牌DHC-A电子盒式磁头消磁器

白羽牌DHC-A电子盒式磁头消磁器

白羽牌DHC-A电子盒式磁头消磁器

白羽牌DHC-A电子盒式磁头消磁器

白羽牌DHC-A电子盒式磁头消磁器

白羽牌DHC-A电子盒式磁头消磁器

白羽牌DHC-A电子盒式磁头消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磁头消磁器,外形是一盒磁带,内含纽扣电池,放进带仓,按一下播放键,就完成消磁了。

是的。曾在某杂志上看到过介绍。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给录音机用还真没必要,找个旧铁心变压器(nokia手机充电器即可),拆开铁心条形不要了,装成开路磁路 ...

这个消磁非常厉害,我亲自试过,几十盘磁带,拿着个东西通电后在磁带上挥两下,最多5秒钟,几十盘磁带的内容全部抹的干干净净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消磁非常厉害,我亲自试过,几十盘磁带,拿着个东西通电后在磁带上挥两下,最多5秒钟,几十盘磁带 ...

这个必须注意,因为原声带很珍贵

网友:
机器好消磁就很重要,机器差消磁就没啥意义,磁头消磁可以提高信噪比,改善高频响应,减少失真,差的机器这两样本身就不行,消磁也提高不了多少。
好的卡座电平表起点是-40db,不好的卡座起点是-20db,收录机一般也是-20db,机器本底噪音就大的机器,消不消磁都没关系,本人体会,消磁后放音录音都有改善,特别是录音时,音质提升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搞过,对这个没有太深刻的认识,直观感觉没有用。下图是当时买的消磁器。

我也有,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
不知道现在给螺丝刀充磁消磁的小工具的原理,有没有大神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