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问STM32 的clock cycle 是怎么算的?

楼主(2021-12-08):
比如说 F429 180MHz的频率 那么它的 clock cycle 是多少?

网友A:
标称时钟是指系统时钟,是外接晶振经过内部PLL而来的, 周期就是频率倒数啊(不是晶振频率)

网友B:
看她的时钟树图,关系在那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称时钟是指系统时钟,是外接晶振经过内部PLL而来的, 周期就是频率倒数啊(不是晶振频率)

谢谢回复,但我搞不太清楚和51的那些周期有啥实际区别。刚接触M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她的时钟树图,关系在那里呢。

谢谢,但所谓的时钟树和这个概念有啥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