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IO 德士 稳压电源 PA36-1.2B 无输出折腾过程

楼主(2021-12-08):
鱼里来的。说是没输出

拿到 折腾  网上找思路:

建伍电源 拆开前面板接线柱子固定的小基板看看上面的小电容漏不漏电!还有一只反并的二极管也看一下!还有就是你确定那个电流表本身没有问题?还有大线路上的电流检测电阻看看是不是有虚焊!

(手里的德士和建伍电源不一样 拆开接线柱子里没有小板没有电容)

     0.1ΩF: 0.1欧姆 1%精度 电阻

在我们使用了德士TEXIO,可以保证供电设备的质量,所以,我们要挑选匹配的直流供电设备,能够得到安稳的输出电压,能够满足各个负载电压的实践运用要求,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是为了满足对安稳电压的要求,所以体现出德士TEXIO的重要性。

  在我们开始使用直流电源之前,要将电源的负载连接,不过在这之前,要将输出电压还有内部外部的连接检查一下,为了防止出现意外的事故,所以稳定的电压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在使用的过程中,不要将德士TEXIO出现过载的现象,这个操作会直接影响到直流电源供电的质量,导致设备出现损坏的现象。

  1、德士TEXIO输出电压低的原因

  (1)220V交流电压输入电路和整流滤波电路对开关管提供的工作电压不够,超出脉宽调制电路的控制范围。

  (2)负载电路存在过流引起开关电源负载加重而导致输出电压下降。

  (3)开/关机接口电路处于待机状态,令开关电源工作于低频振荡状态其输出电压为待机状态下的度数。此类故障仅应于无预备电源,CPU预备状态下的工作电压由开关电源提供的机型。

  (4)开/关机接口电路末端因故工作于开机或待机之间的状态,从而导致开关电源工作于待机与开机状态之间的工作频率,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于待机值,低于开机值。

  (5)保护电路端因故障工作于导通状态,使电源进入弱振窄脉冲供电,引起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下降。

  (6)整流输出电路中的二极管和滤波电容,限流电阻损坏引起输出电压变低。

  (7)脉宽调制电路有问题,不能对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变化做出正切的响应,对电源开关管基极电压调整方向大小不对,从而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

  (8)正反馈电路中的正反馈电阻变大,放电二极管性能变差,正反馈量不足,导致振荡周期变长。振荡频率下降,从而引起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

  (9)它激式德士TEXIO因未得到行逆成而工作低于低频状态,造成输出电压低。

  2、判断故障方法与步骤

  (1)测行输出管集电极电压判断故障

  (2)测开关电源各个输出端电压判断故障。

  (3)输出电压下降比列大,有的输出电压下降比列小。

若是高档电位器喷清水就完了. 里面阻尼油被去掉手感差.报废. 正确是拆开.用白布擦碳环.和触片加润滑脂,才是正确手段
不是电阻丝表面接触不良,而是动片引出环和触点接触不良,我处理过好几个全都是这毛病

维修过程:

1  稳压部分有进液痕迹 清洁干净 。 等材料到货 大主板上全部加锡补焊一遍
更换主板上 7805   7815(原件附近有黑烟 烧过) pcb 非常脆弱。 吸锡棒 吸锡会伤pcb(嫌烦没上恒温烙铁)。 开机后7815还是会发烫(正常是会发热?)
2 大主板上电容全换(前面板上电容用了老的大电容换到小容量地方50v47uf    7X11 KMF系列     1颗)。
3 LM339已换。故障依旧 电压闪跳。原ic 好的。
4 0.1Ω基准电阻已换  原基准电阻就是一头进液生锈实际没坏······
5  显示板上 74HC4066A四双向开关 逻辑芯片   更换
机器暂时正常输出 36v 1.2A(设置、实际输出 、表显),

最后: 量三个电容 容量降低了
7815S 附近的 35v470uf 10X21  KMF系列      2颗
前面板 正负极接线柱电容 50v4.7uf  5X11 KMF系列       1颗
主板看板号疑似2008年的 电容用了13年·····日本黑金刚牛逼
费用:机器 包邮 80元 +5+15.5+3.5+3.7+6.6+4+12=126.3元
不理想: 开机显示 不归零。不应该拆机清洁两颗电位器 实际阻值是好的 加阻尼油就好了。

楼主:
才来论坛不久 详细的图片 发不上来  只能把过程做成pdf 上传到网盘   中间翻译了(机翻)部分使用说明书

也是菜鸟一个 修这个稳压电源是网上找资料 结合自己折腾 内容说的不对 请指正

  对您有帮助就来叫个好 谢谢您

链接: h网t网tps://网pa网n.网b网ai网du.c网o网m/s/1网C网CFQ网TxM网ICdh网auax网T网Dv网HRiA 提取码: m网g网fe

  好累    去掉 网 这个字。

楼主:
上传不了 了  没权限

网友:
不错。。大家可以学以致用。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我有一台没输出不想折腾有要的朋友联系还是36V3A的

网友:
不知道是设置不对还是什么原因没去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