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矣哉

楼主(2021-12-08):
6j1电子管上机正常发热,但就是看不见灯丝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灯丝被阴极包裹的太多就看不到亮了。在暗处可以看到发红的阴极。

网友B:
漏气了吧?漏气管里面的气体导热快,管壁热、灯丝看不到亮光。
拍张清晰的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气了吧?漏气管里面的气体导热快,管壁热、灯丝看不到亮光。
拍张清晰的照片看看?

管子完好,,,,,,如果漏气不长时间灯丝也会烧断的

网友:
老化了,遇到过6P15发热正常,灯丝不亮。

网友:
灯丝电压正常?栅负压(屏流)正常?看不到灯丝亮,说明灯丝温度不够,还能正常工作,这确实是怪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被阴极包裹的太多就看不到亮了。在暗处可以看到发红的阴极。

其他管子都正常发亮,是不是6J1就是不大一样?

网友:
正常工作的6J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