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车电瓶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21-12-08):
我有一个输出电压为48伏的电动车电瓶充电器,我想改为60伏输出,在不动高频变压器匝数的情况下能否改动线路改为60伏输出因为我想用它做个电火花穿孔机,此电瓶充电器用KC3842集成块请高手解答为盼。

网友:
实际为54v左右

48v已经够用了,,实际54v

网友:
电压改肯定没问题,不用动变压器。

不过电火花穿孔机一定需要60V吗?

还有,48V充电器有可能是不接电池没有输出的,这一点需要改一下

网友:
48v电瓶充电器最高输出电压有58v,转灯后会降到54v。可以直接用,或者去掉转灯电路后改成6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