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61E通断档表笔短接不响,二极管档可以响

楼主(2021-12-08):
我的UT61E遇到同样的问题。二极管档表笔短接响,通断档表笔接不响,拿开的瞬间响一下。哪位遇到过,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表盘右上角蓝点按一下

网友:
表笔好使吗

网友A:
蜂鸣档短接读数多少?

网友:
有可能是表笔接触不良,或者座子接触不良

楼主:
表笔短接显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档短接读数多少?

表笔短接屏幕显示0.16Ω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笔短接屏幕显示0.16Ω

比正常大1倍,但不影响蜂鸣。

网友(2025-02-25):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表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我的61E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二极管档正常,蜂鸣档时响时不响,有时候用手稍微拨动一下挡位开关可以响,清洗过挡位开关的触片和铜箔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61E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二极管档正常,蜂鸣档时响时不响,有时候用手稍微拨动一下挡位开关可以响,清洗 ...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了,还有就是直流电压挡位错了电压调换正负极误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