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电脑 的cpu i5 10400, 每个核有2条线程,其中一条占用100%cpu。为什么?

楼主(2021-12-08):
(图片)

楼主:
win7 64位系统

网友:
程序的进程是不是指定一个核心了?

网友:
你这应该有一个程序很费资源,所以CPU使用率占比高,WINDOWS系统就这样,在多核或者多线程情况下,你即使使用很耗资源的程序,它也是在多个核心间切换。你这个还有可能一个程序对核心进行过优化。

网友:
很明显不正常,台式机也许不明显,如果是笔记本风扇早就起飞了。建议安装win10试试,

网友:
打开 资源监视器,看各进程占用的cpu看看

网友:
五代最新,应该很不错了。会不会系统有问题

网友A:
10代i5  理论上不支持win7了   反正正常装机应该是装不了7的。换10/11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代i5  理论上不支持win7了   反正正常装机应该是装不了7的。换10/11试试

所以我现在不升级硬件了,目前配置足够用

网友:
软件没有根据多核优化就是这样的

尤其是玩一些老游戏的时候

网友:
这样肯定是出问题了,建议查看软件进程占用资源情况,然后卸载

网友:
任务管理器里面哪个进程占的最多在定位到文件看看呢

网友:
程序不支持多线程

网友:
打开任务管理里面查看,看看是什么进程占用了CPU使用率

网友:
一核有难多核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