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变压器输出电源用LM317调压

楼主(2021-12-08):
这样的电压可以给收音机供电吗?有没有干扰?

网友:
最好变压器配置静电隔离层接地。

网友:
用变压器没有干扰???调频干扰小,可以忽略不计,中波有一定的干扰。

网友A:
耗电小的收音机还是用干电池或锂电,用市电肯定会有更多干扰。

网友:
纯线性电源,电源本身没有干扰。以前经常用这样的电源给收音机供电。

网友:
三端稳压,要有一定压差,除了效率不高,没有什么不好的。

网友:
原装德生收音机电源与你思路一样一样滴。

网友:
台式收音机里难道没有变压器吗

网友:
一般不会有干扰,如果有也就是50Hz的低频”哼声“,要求不是特别高的,一般感觉不到。这种三端稳压器的纹波抑制比还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电小的收音机还是用干电池或锂电,用市电肯定会有更多干扰。

耗电大,1A~1.5A

网友B:
应该没问题、以前都是这样用的。加大滤波电容(2200uF以上),给桥式整流管各并一只0.01uF电容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以前都是这样用的。加大滤波电容(2200uF以上),给桥式整流管各并一只0.01uF电容会好些。

谢谢,0.01微法的是小瓷片电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0.01微法的是小瓷片电容吧?

瓷片也行,最好是CBB或涤纶电容。

网友:
一般不会干扰的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