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矣哉续

楼主(2021-12-09):
6j1灯丝才开始插上的时候正常点亮,但很快就逐渐暗下去,勉强能看到一点红,灯丝电压正常的,不知何故,另外6J1管脚3/4是灯丝不?怎么有的资料说是4/6?

换了一只管子,正常了

不知这种现象是咋回事,尽管笼统的说是管子坏了,但具体是哪里坏了?

楼主:
还遇到一个现象,3.5Ω输出次级接8Ω喇叭后,在静音状态下,喇叭纸盆不断的做往复振动

网友:
灯丝是3、4脚。

自激会造成音量电位器关闭情况下,喇叭纸盆不断往复运动。可在屏极对地接一只几十皮法的电容(耐压足够)试试可否消振。

网友:
加热后阴极与灯丝局部短路。

网友:
應該是管座接觸不好才會出現開机燈絲先亮后暗,喇叭來回動作,有可能低頻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