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感是380mh左右电阻3欧姆的,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2021-12-09):
以前听说好像可以用在直流灯丝滤波的CLC ?
不是很确定,以前没接触过这么小的电感呢。

网友:
楼主可先看看铁芯是否有气隙,如果没有气隙,那说明是交流回路用的,一般是用来校正功率因素的电感;若有气隙,可用于直流滤波,但是电感量太小,对于100赫兹纹波来说聊胜于无,用于中频滤波那还可以。

网友:
没什么用途,高频使用太大,低频使用太小。

网友A:
可以用在LC级间交联电路。

网友:
用在晶体管单端甲类功放上不错,不要的话扔给我。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在LC级间交联电路。

这里的高频扼流圈5~30mH,再大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高频扼流圈5~30mH,再大也可以。

请问这是哪本书里的?
这本书有没有PDF下载呢?

网友:
能过直流的话,可以放开关电源后面组一个LC网络,改善音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哪本书里的?
这本书有没有PDF下载呢?

《二、三管收音机》冯报本。有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