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牛调压问题

楼主(2021-12-09):
胆机电源部分已经完成。因为空载输出电压
280伏。请教老师傅们。我要挂多大的负载电阻。模拟胆机所需要电压。给6n2加6p13单端用。输出牛用的是个代用的3k线间变压器

网友A:
6P13P耐压相当的高,280V不是问题。

难道楼主是想测试电源的负载能力? 需要用多大的负载电阻?

网友:
线间变压器是没有气隙的,做单端输出变压器用需要拆下铁芯改为顺插留上气隙,不然会产生磁饱和,输出失真大增。
只是听个响没问题。

网友B:
不用代假负载测试,按照你测得的空载电压如果用晶体管整流,带载后其B+电压240V左右,如果用电子管整流带载电压20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代假负载测试,按照你测得的空载电压如果用晶体管整流,带载后其B+电压240V左右,如果用电子管整流带载 ...

这个是5z3整流后得电压。变压器次级230伏。电子管整流滤波后280伏

网友:
电压变压器次级输出230V就别用5Z3P整流了、直接晶体管整流电压都不富裕。
线间变压器的抗磁饱和度介于对插与顺插之间,一般大多都是采用5~6片叠在一起对插。功率管电流不大可以用,只是他的电感量很小,通常只有5~6H,低频会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3P耐压相当的高,280V不是问题。

难道楼主是想测试电源的负载能力? 需要用多大的负载电阻?

是这样子啊

网友C:
您测的是空载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测的是空载电压吧!

6z3整流后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