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管点焊机DIY软件

楼主(2021-12-09):
六管点焊机DIY软件,标题很牛,别人都DIY外壳,我DIY软件。
早在零几年接触了单片机,就发誓要学会,前后花了上千大洋,终于,能把一个灯搞的一闪一闪的了,然后,就停下来了,究其原因,那就是不知道学会后该用这单片机干点什么事,然后就以没时间没精力来安慰自已,说穿了其实还是感觉没开智,没开窍但心底一直有这个学习的情结,
逛某宝偶然发现这个东西,很符合自已心中的想头,早想着有一款实用的产品来学软件,这样上手的快,还有DIY成功的乐趣,于是牙一咬脚一跺,把买一根中档鱼竿的钱拿出来,把这个可能又要半途而废的东西买回来了,希望趁着热情没退,能钻到软件里去,话不多说,开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搞软件,这张图是附增的U盘的软件部分的内容

居然是开源的,不错不错。

有工程文件就方便啦,先看个大概,从main()函数看起,最好画个流程图。
然后一个一个模块(或函数)慢慢钻研吧,勤写注释。
能管理电池充放电,估计启用了ADC。焊接时间能精确调整,需要启动定时器。剩下的无非就是分支判断、循环之类的,关键字百度就行,备一本C语言入门、精通之类的书,更好。

祝您成功

网友A:
这个上锡膏,烦得很。

正在做个点锡膏的工具。

楼主:
到货,两片PCB板,一个资料盘,一个烧录器,一包物料

楼主:
上锡膏大法

网友B:
点焊机的软件我觉得不复杂吧,主要是硬件

楼主:
一个一个贴元件,都是1206的料,这个快

贴元件

贴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的软件我觉得不复杂吧,主要是硬件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这锡膏夜台浪费了吧

楼主:
发一下贴片图

贴片图

贴片图

楼主:
另一张贴片图

还是贴片图

还是贴片图

楼主:
次料盘内的文件,是个多功能的板子

资料盘内的东西

资料盘内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锡膏,烦得很。

正在做个点锡膏的工具。

好东西,某宝上能搜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东西,某宝上能搜到吗?

这个就是某宝上面那个160元/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某宝上面那个160元/套的吧

是的,盯了好几天,才下的手,我已经有一个AVR的开发板,还有一个51的开发板,都在吃灰,没想到这个是PIC的

楼主:
使用鹿仙子焊台加热中

加热中

加热中

网友D:
效果怎么样,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怎么样,分享一下

正在干活呢,还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发贴,我会发到我学不动为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东西,某宝上能搜到吗?

这是自己做的,3D打印结构件+针筒+步进电机控制板。

控制板上主控为STM32F030,电机驱动ULN2003,步进电机型号28BYJ-38,四相八拍,程序自己捣鼓的。

楼主:
这是焊好后,用烙铁把多余的锡吸掉后的样子

焊好

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很简单,核心代码,给你。

我先收下这份天书,等我学会以后,回来谢你

楼主:
这是我的工具,鹿仙子焊台,和我DIY的一个调光插板

楼主:
焊好了,洗的干干净净的

楼主:
昨天焊好板后,找了两块只有0.几V的小电池充电作为电源,按个人经验,这种电源类产品,第一次上电,一定要小心,不要还没开始玩就吃炸鸡,电池焊好后,按开关,没反应,对着电路图和贴片图反复检查,确认焊接无误,这才反应过来,焊上去的单片机是个空片,打天U盘资料,按图指示,把软件都装进电脑,按图指示,把固件烧进板子,再按开机键,一切正常了,左边五个灯是电量指示灯,中间的四个灯,最上面的是充电指示灯,下来一个是延时指示灯,再下来的两个是焊接指示灯,昨天板子没烧固件不开机时,我把这个板子翻来覆去的模了个透,板子上元件的位置与电路走向现在在我心里清清楚楚的

开机

开机

楼主:
拍这照拍了好多次,这张清晰点,太快了。示波器测量的是六个MOS的G极波型,是一个占空比为99%频率为16KHZ的一个PWM波,也就是说,按下按键,焊接一个20毫秒的,占空比99%,频率16KHZ的时间,看这个点空比,不像是99%,90%还差不多,看到示波器了吗?是一个蓝牙示波器很小个的

PWM1

PWM1

楼主:
这张是把时间调慢了的,可以看到,是一个20毫秒的PWM,这个20毫秒也是我猜的,这个示波器没有测量时间的功能

PWM2

PWM2

楼主:
定格的来一张,驱动六个MOS管的波型,是一个10.04V,频率16.064KHZ,占空比99%的波型

PWM3

PWM3

楼主:
15年入手的移动电源,就刚买回来时用过几次,然后就一直放着吃灰,拆了,电池拿出来,充当这个点焊机电源,像所有没有点焊机的人一样,看我是怎么处理电池的。0.1厚0.3宽的镍片双层焊在电池上的,焊接过程就不发了,连自已都看的难受,电池也焊的烫烫的,终于焊好,一节电池只有0点几伏电压,另三节好点,还有2点多伏的电压,上板,按开机键,电量指示灯最后一个灯闪啊闪啊,闪几十下就自动关机,看来这板子监视的是焊接电源的电压。焊笔做好,过程也不发了。系统用的这个小电池,我要想办法处理一下

焊好电池

焊好电池

楼主:
背面照,等下充电

背面

背面

楼主:
我的小米手机5V3A充电器,手机充电线,这电池充电电压上升很快,有点不好的感觉,充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表示正在充电

充电1看指示灯

充电1看指示灯

楼主:
电压上的快不?看指示灯,看充电电流,也在变化

充电2

充电2

楼主:
充电到4.24V停充,停充后电池电压回落到4.15V,我想着把电池再充满点,插拨充电插头,显示不充电,思考之后,拿出放电电阻,连着充电器观察发现,当电池电压回落到4.0V时,又开始充电了,反复测试,得出结论:当电池电压小于4V时,开始充电,当电池电压充到4.24V时,停充,当电池电压大于4V时,不充电,充电指示灯长亮,看图说话

充电测试

充电测试

楼主:
看图说话,焊笔直接接电池两端,0.1厚3毫米宽的镍片,刚开始焊的几下,还是有点猛劲,一上来就能烧断,于是用两片0.1厚3毫米宽的镍片叠起来,没有一点反应,镍片上只有压痕,一点烧的痕迹都没有,万用表接电池两端监测电池电压,电池电压在焊接瞬间降到1V多,一松手,电压又恢复到4V多,这四个六年电龄的电池,要么被我焊坏了,要么被我烫坏了,反正已没劲了

接电池

接电池

楼主:
看图说话,焊笔接焊接位了,按下点焊按键,0.1厚3毫米宽的镍片烧断,与直接接电池焊接效果是一样的,多焊了几次,直到把电池的劲用完了,镍片都 烧不断了,摸了一下MOS管,刚刚感觉有点温度,反而是有一节电池,都焊热了,

接焊机

接焊机

楼主:
这是空载状态,电池电压4V多,就是没劲,一焊就掉下来了,图片上显示是2V多一点,其实能看到只有1V多一点,1.0几V的样子,这四个电池报废了,被我玩坏了,估计只能用来做一个钓鱼灯了,夜钓用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如果想用18650锂电池做焊接电源,1:电池必需要用好的,2:最好是8节以上并联,3:最好要有不要钱就能用的电池资源,第三点最难做到,沉思半晌,决定用法拉电容,焊接电源都掉到2V以下了,MOS还是正常开通,而且一点也没温度,这一点 做的好,这两天等待法拉电容到货的日子里,我也好好研究一下这板子的电路图和软件部分,这两天都在搞硬 件,信息量有点大,软件部分都还没好好打开来看,刚好这几天等电容到货,可以专心看图了

楼主:
开始搞软件,这张图是附增的U盘的软件部分的内容

U盘软件部分

U盘软件部分

楼主:
源代码全是图片的格式,不能复制粘贴,想要玩,必需老老实实自己把代码输进电脑,代码共856行,昨晚输了一百多行,今天接着输,敲代码有点累

图片格式的代码

图片格式的代码

楼主:
大部分看不懂,但这个开机灯显示和关机灯显示还是能看懂的,按图片上的要求,先不输注释部分,现在最难的是,下划线,大括号,分号,逗号的输入

这个我能看懂

这个我能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开源了,还不直接给文件,给人弄一堆图片,麻烦

程序行里的字符全部是英文半角,注释里的字 ...

谢谢高手指导,我现在正在输代码,已找到一个比较快的方式了,然后,现在真的理解了代码要自已亲手输入的重要性,再次谢谢

网友E:
用着怎么样?方便分享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着怎么样?方便分享下么?

锂电池焊接电源不好,我这没电池了,网购的法拉电容等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池焊接电源不好,我这没电池了,网购的法拉电容等到货

淘宝上不是有卖  这种的吗?我看挺不错 的,也准备diy一个不过,没找到电路图,你那个我看着好像不够强

网友E:
引用 楼主:
锂电池焊接电源不好,我这没电池了,网购的法拉电容等到货

另外锂电池用动力锂电池或者航模锂电,我看你用的电池是普通的,而且也就4节,伱焊的的时候都熔断了,你重新调节下电池组,多并几个,再把功率调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锂电池用动力锂电池或者航模锂电,我看你用的电池是普通的,而且也就4节,伱焊的的时候都熔断了,你 ...

点焊机这个工具,对我来说,一年可能就用几次,我看中的是单片机学习,看中的是这个通过一个实用产品,能学进去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