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收音机同样毛病,调频立体声的怪事,高手帮分析一下

楼主(2021-12-09):
维修两台SONY收录机的调频电路遇到一件怪事,两台同样的机器,同样的毛病:调频台时,信号时立体声灯点亮一下就熄灭,点亮时音质会变差,然后像是堵塞了一下,一两秒又熄灭,接着又点亮,反复。高频前级用三个管放大后入IC1--UPC1222CR,然后入解码器IC2--TA7343P解出左右声道。测量各处电压均正常,三极管和集成块都没问题,调频信号的灵敏度和强度也可以,鉴频线圈的电容是好的,分离度电位器也好。主要奇怪的是,万用表测TA7343P的1脚即信号输入端电压时,立体声灯点亮了,立体声效果明显,在1脚加上一个200K电阻接到接地处,有无电台立体声一直亮,这时左右声道一个声音大一个声音小,但把立体声转换开关拨到mono,取消立体声,左右声道的声音就一样大。哪位碰到过类似的故障,分享一下维修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鉴频线圈调整一下,或者用吹风机吹一下是不是受潮了

一开始也是怀疑,拆下来过,电容也撬掉了,不起作用

网友B:
会不会输入电平偏低,7343的最佳输入电平是250mv-550mv(论坛上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输入电平偏低,7343的最佳输入电平是250mv-550mv(论坛上看到的)。

目前最大的怀疑也就只有这一点了。主要奇怪的是解码器的输入端接地200K的电阻就能解出立体声,而且还是两个声道不平衡,怪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也是怀疑,拆下来过,电容也撬掉了,不起作用

撬掉的电容用多大电容替换的,调整磁芯也没反应吗?一般机器这个毛病都是中周失调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撬掉的电容用多大电容替换的,调整磁芯也没反应吗?一般机器这个毛病都是中周失调引起的。。。

几十P的吧,忘记了,有一台机器不加电容也行,调磁芯会有反应的,音质会有一个位置最好

楼主:
很漂亮的一台小机器

网友:
中放和监频两只线圈都要处理好,要不信号哪里会好?

楼主:
断断续续折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症结了,原来是分离电位器KV1的问题,电路图上标记的是5K,实际测量也是5K,理论上没什么问题。实际上把这个电阻换成11-12K时,立体声才能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断断续续折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症结了,原来是分离电位器KV1的问题,电路图上标记的是5K,实际测量也是5K, ...

这个位置一般是10K左右的电位器,换过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位置一般是10K左右的电位器,换过就难说了。

图上位置还串了一个8.2K的电阻,加上这个分离度可变电阻,总电阻设计的在10K左右,但目前来讲,维修好之后,实际的总电阻已为20K了,比较奇怪。

网友:
代换一颗新的7343看看了,还有就是外围电路的几颗电解电容代换下看看,如果是那种红色印字的铝电解电容,容量容易衰减。这种电容用在电视机上是不是造成一些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