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输出的变压器标称的功率W数是指

楼主(2021-12-09):
是指的一组的输出功率还是两组输出通过全波整流后的功率?单一组的输出功率大于是多少呢?如果取两端的线头,就是串联得到2倍电压,这样使用的功率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厂家会每个绕组标识多少v多少安。每个绕组标识多少w的没见过。

标的是变压器的总瓦数,

网友B:
可以是一组的也可以的两组的,要看设计者设计的时候一个线圈锁所受的电流,如果你一组线圈能够承受满功率的电流,用单线圈输出也可以。

网友A:
正规厂家会每个绕组标识多少v多少安。每个绕组标识多少w的没见过。

网友C:
变压器标称的总VA数是次级全部按规定加载额定负载的总额。应该按规定使用。不能错误使用。
例如:一个双12V、20W的变压器,现在只需要12V,就用一组12V接20W的负载、不行!因为它的次级线径是按10W设计的,初级功率够了、铁芯功率也够了,但次级导线载流量不够也会严重发热、甚至烧毁。
这是极端例子,如果次级只用12V,短时间超额点也行,毕竟导线的载流量设计有有余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一组的也可以的两组的,要看设计者设计的时候一个线圈锁所受的电流,如果你一组线圈能够承受满功率的 ...

标称30瓦,负载是25瓦,就不能用了,是吧?低于15瓦(一半)才能合规的用,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标称的总VA数是次级全部按规定加载额定负载的总额。应该按规定使用。不能错误使用。
例如:一个双12 ...

再请教一下,一个标称输出是12V,  800mA  的双输出变压器,如果只用一侧的输出,是不是电流只有400毫安了?如果想利用满他的功率,就要使用两个二极管的全波整流的方式吗?不能用4个二极管的桥式整流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一个标称输出是12V,  800mA  的双输出变压器,如果只用一侧的输出,是不是电流只有400毫安了 ...

如果次级是双电压输出、使用全波整流要比使用单组12V桥式整流的载流量大。
至于一个标称输出是12V,  800mA  的双输出变压器,如果只用一侧的输出,是不是电流只有400毫安了?
回答:不是。这个标称800mA的双12V电源、他的实际功率应该是20W,他是24V电压下能输出800mA。你是用单臂12Vx800mA=1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次级是双电压输出、使用全波整流要比使用单组12V桥式整流的载流量大。
至于一个标称输出是12V,  800 ...

多谢解答,我刚试了一个路由器的老式变压器,标称12V,  800mA(单输出),供不起一个开机耗电电流600mA的车机(即使短路电流达到2.5A),准备再试一试一个多媒体音箱里面的变压器,个头比前面的大些,也是标称12V, 800mA,但是这个是双输出的,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它的功率,是不是应该直接使用两个二极管做全波整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我刚试了一个路由器的老式变压器,标称12V,  800mA(单输出),供不起一个开机耗电电流600mA的 ...

可以试试,现在的车机电流都很大,起码得EI66的变压器,最好能找到EI76的约5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现在的车机电流都很大,起码得EI66的变压器,最好能找到EI76的约50W左右。

我说的这个车机电流还是小多的,另一个带CD卡带的老车机耗电更厉害,待机超过1A,开机大约1.1A~1.3A, 幸好当年留了一个黑白电视机的变压器,输出~17V,或者~16V, 即使这个变压器听一会也会变压器出现温度,一个变压器有点不够用,还要给铅酸电池充电,现在有点后悔当年把多个收录机都卖废品了,里面有一个13.5V的铁三角收录机,还有一个索尼W20的,是12V,前些天在废品站看到有一个破损的国产老收录机,大台式的,变压器露着,上面写着13.5V,  9V,  30W,看来是两种电压输出的,13.5V的听机可以,要是给蓄电池充电感觉有点欠压,对吗?由于我现在使用的变压器电压偏高,所以给机子供电时是串联两个二极管,工作时测电压还有13.8V, 给蓄电池充电时是用4个二极管的桥式整流,感觉桥式整流功率利用率高,有利于增加给蓄电池的充电,这样想对吗?

网友C:
其实充电效果最好的是半波整流。就是只串联一只二极管、连滤波电容都不要。这样的脉动直流充电效果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充电效果最好的是半波整流。就是只串联一只二极管、连滤波电容都不要。这样的脉动直流充电效果是最好的 ...

效果好指的是充电时对蓄电池的维护还是指的充电速度?我希望速度提高,不是很在意对蓄电池的耐用,因为坏了可以再换一块,都是二轮电动车淘汰下来的,现在用的蓄电池我感觉容量不到一半了,标称12V 12A的,但是放电到10.8V后充电,1.2A的充电电流充4个多小时就电压明显升高,大于14V,此时充电电流大约800mA, 停止充电后电池电压只有13.5V,静置一会电池电压大约只有12.5或者12.8附近了,

网友C:
铅酸蓄电池充满电压应该为1.2倍、12V电池组应该达到14.4V才算充满。一些老旧蓄电池光靠监测电压确定是否充满不一定准确,可以同时监测温度,蓄电池稍有温升即为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蓄电池充满电压应该为1.2倍、12V电池组应该达到14.4V才算充满。一些老旧蓄电池光靠监测电压确定是否充 ...

嗷,看来没有电子充电器带充满自动转灯或者自动停的专用充电器,不容易把握,

网友C:
没错,不光是蓄电池,早年间爱好者(包括我自己)手里的镍氢、镍铬电池很少有用坏的、几乎都是充坏的。
十几年前电脑、网络匮乏,书本杂志上找到的所谓“全自动充电器”电路,介绍的是很优秀。就按着做,结果根本达不到要求,就算当时调整行了,没多久就又会发生问题,最好把电池全毁了。
相比之下锂电池充电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其实你也可以考虑用锂电池组供电,轻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不光是蓄电池,早年间爱好者(包括我自己)手里的镍氢、镍铬电池很少有用坏的、几乎都是充坏的。
十 ...

锂电池供电会不会因为保护电路板而有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锂电池供电会不会因为保护电路板而有干扰?

我觉得不会。我认为保护板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会。我认为保护板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启动”。

那,我试试看,不过手里没有大容量的锂电池,只有一些手机电池,需要串联,而且容量小,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楼主用的12V  800毫安的适配器有虚标,必须打出富裕来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试试看,不过手里没有大容量的锂电池,只有一些手机电池,需要串联,而且容量小,用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用这样的电源带动什么设备?说来听听大家再帮你参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这样的电源带动什么设备?说来听听大家再帮你参谋一下。

带车机,一个CD卡带收音机,一个电子控操作的现在车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带车机,一个CD卡带收音机,一个电子控操作的现在车机,

车机12V这一路用电瓶吧,没有噪声。小变压器给电瓶充电。(12V一块,电动车换下的电瓶用在这里没问题,不用保护板且安全,还可以补充电解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现在的车机电流都很大,起码得EI66的变压器,最好能找到EI76的约50W左右。

今天测试双输出12V800mA的变压器,使用单侧串一个二极管,结果可以让小耗电的车机,而且也不足,开机时测电压只有6V! ,今天又遇到一个多媒体音箱里的变压器,标称双12V 840mA, ,比既有的多40mA而已,明天试试用两个二极管做全波整流后的供电,再请教一下:“EI66的变压器,最好能找到EI76的约50W左右”,  EI66是代表型号还是功率?EI66是30W吗?网上卖变压器的网页上在标题里有写着EI66的,但是变压器上没有标,今天还见到一个220V调压器,标着3000~60,类似稳压器一样的,里面有一个大个头的变压器,但是不知道实际电压,没有敢买,猜测这个大变压器应该是自耦抽头让220变240甚至260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机12V这一路用电瓶吧,没有噪声。小变压器给电瓶充电。(12V一块,电动车换下的电瓶用在这里没问题,不用 ...

在用着电瓶,但是要经常充电(旧电瓶),要是改变压器了,就省一些充电次数了,在听中波或者弱信号时使用电瓶,听调频强信号时用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双输出12V800mA的变压器,使用单侧串一个二极管,结果可以让小耗电的车机,而且也不足,开机时测 ...

EI66是指铁芯型号,单片最大长度为66毫米。功率要看叠厚多少来定。焊台里的变压器一般是66的。你也可以找UPS里的变压器使用,初级输入有电压选择抽头,次级电流较大,有12V和24V的,标称功率500W,实际上能有120--140W。

网友:
引用 网友D:
EI66是指铁芯型号,单片最大长度为66毫米。功率要看叠厚多少来定。焊台里的变压器一般是66的。你也可以找 ...

UPS里的变压器一般用的是EI96的铁芯,叠厚50毫米,功率大约一百多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双输出12V800mA的变压器,使用单侧串一个二极管,结果可以让小耗电的车机,而且也不足,开机时测 ...

没错,你理解的全对。一般市面上常见变压器,铁芯舌宽与叠厚大多是1:1.25~1.5之间。那么,EI66铁芯舌宽22mm、叠厚30~35mm之间,他的功率大约是30W左右;EI76铁芯、舌宽25.6、叠厚大多是38~42mm左右,这样的变压器功率一般不小于50W。
我刚刚想起来,本坛交易区这两天正好有卖全新BK100W控制变压器的,价格好像是46元,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EI66是指铁芯型号,单片最大长度为66毫米。功率要看叠厚多少来定。焊台里的变压器一般是66的。你也可以找 ...

标称功率这么虚呀?像电池一样 ,UPS是什么?你熟悉家用调压器的结构吗?里面的大变压器可以利用得到交流~1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你理解的全对。一般市面上常见变压器,铁芯舌宽与叠厚大多是1:1.25~1.5之间。那么,EI66铁芯舌宽22 ...

晚上在购物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售卖的50W变压器的外形尺寸比我的电视机拆的变压器还稍小一点,如果体积与功率大体相符的话,我怀疑网上售卖的有点虚标,因为我拆的电视机的这个变压器,电视机标称功率才35W,现在我手上有两个双输出12V的变压器了,能不能同时接通两个变压器,将输出端并联,同时给负载供电?类似电池并联一样,这两个变压器的区别只有一个是800mA,一个是840mA,晚上用原本的800mAd 变压器听小耗电的车机近2小时了,勉强可用,变压器微有温度(不热),一个多小时时出现一次关机,重新开机又响了,串电流表,显示电流是0.53A附近,只是电压降到6V,。回家后总挂念那个家用调压器里面的大个变压器,但是上面没有标电压,而且自己猜测应该是220变240或者260之类的,前脸有一排数字:3000~60,不知道家用调压器的原理,也没有拆过,可惜,还要请教一下,家用稳压器里面有能利用的变压器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晚上在购物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售卖的50W变压器的外形尺寸比我的电视机拆的变压器还稍小一点,如果体积与 ...

所谓调压器多是自藕变压器,不适合楼主的应用场景,但是可以改造一下~就是另外经过自藕变压器的环状变压器的中心,用足够直径的漆包线(或其他带绝缘皮的电线)穿绕一定的圈数,当作普通变压器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谓调压器多是自藕变压器,不适合楼主的应用场景,但是可以改造一下~就是另外经过自藕变压器的环状变压 ...

我也是猜测可能是自耦升压变压器,所以,虽然看到大个头的变压器(功率大),还是忍着没有冲动的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谓调压器多是自藕变压器,不适合楼主的应用场景,但是可以改造一下~就是另外经过自藕变压器的环状变压 ...

再请教一下:如果是家用稳压器,里面会是什么样子的变压器?也是自耦升压变压器还是能够用作15V输出的变压器?提前知道了,以后遇到了,可以决定买不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如果是家用稳压器,里面会是什么样子的变压器?也是自耦升压变压器还是能够用作15V输出的变 ...

如图这种家用交流稳压器多数是自藕调压器类型,就是用类似收录机里的小电机配合齿轮减速器转动调压器转轴,而电机由电压高低自动检测电路控制,当电压超过时电机会转回一点,电压过低时会转过一点,那么调压器就自动根据电源电压变化而转动使得输出保持220v。
这种稳压器不能输出低于220v电压,而自藕调压器可以转动手柄输出250v至0v任意电压。
如果加绕线圈它们都可以改成普通隔离式变压器,只不过功率会变小很多(大概变为原来的3分之1到5分之1吧),反过来普通变压器也可以改为自藕变压器,功率将增加(3倍~5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称功率这么虚呀?像电池一样 ,UPS是什么?你熟悉家用调压器的结构吗?里面的大变压器可以利用得到交 ...

UPS也叫不间断电源,以前为台式电脑准备的备用电源,停电后UPS用自身的电瓶逆变输出220V使电脑存盘防止信息丢失。这种电瓶和变压器组合再短时间(只能工作10分钟内)可以输出300-500W,工频变压器的过载能力很强工作十来分钟没问题,说它虚标也不太妥。楼主是想做一台线性稳压电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如果是家用稳压器,里面会是什么样子的变压器?也是自耦升压变压器还是能够用作15V输出的变 ...

交流稳压器都是自耦变压器、通过继电器切换绕组抽头、保证输出端电压电控制在220V附近。类似的东西不能买,不适合你用。
看楼主描述:12V800mA的变压器带载后只有6V多,明显是变压器功率不够!也就是说变压器次级线径太细、电源内阻过大、导致电压下跌严重、机器不能正常工作。换一个100W~150W的变压器什么都解决了。常在旧物市场转转、或本坛交易区看看。二手的环形变压器有不少,环形变压器次级绕组在最外面,电压不合适也没关系、改造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稳压器都是自耦变压器、通过继电器切换绕组抽头、保证输出端电压电控制在220V附近。类似的东西不能买 ...

昨天见到一个功放机,壳子开了,里面有一个环形变压器,多个抽头,其中有一组是13V,不拆卖,没有买成,要是标称15V的我就整机买了,像这样功放机里面有一组是13V输出的变压器,功率会大吗?感觉不如只有一个输出电压是13V的牢靠,那样全变压器都为了这个输出,而多个抽头的也许只供给某一个功率不大的负载,是这样吗?

网友C:
是这样的。功放机电源一般都有多组输出电压,13V(或双13V)是给前级供电的小电流绕组,不能用!
我说了,环形变压器电压不合适也没关系,自己改一下、几分钟的事(儿)。一定要找大电流(主绕组)线径接近1mm左右漆包线的。
有些老功放机环形变压器(主绕组)有双18V或双24V的最理想。数一下他的匝数、除以标称电压即得到每V匝数了,然后按比例取点、将漆皮刮破一点点(或用缝衣针刺破漆皮)实测电压、达到要求后将漆皮全部刮开、用多股导线引出焊好就完成了、很简单。如果不嫌麻烦还可以将原双绕组并联使用、更完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天见到一个功放机,壳子开了,里面有一个环形变压器,多个抽头,其中有一组是13V,不拆卖,没有买成, ...

闲的没事给你查了一下,双12V、30VA的电源变压器,某宝上十七八块钱就能买到。今天是双12,还能稍微再便宜点。

别到处“捡破烂”了,网上买一只吧,没几个钱。
给车机供电,建议买双12V的,拿回来接俩二极管做全波整流,后面再接个10000UF以上的电容,完事。

车机空载电流不算小,整流滤波后电压能压到15-16V。车机标称供电上限14.8V,实际远远不止,16V供电没啥问题。
如果实在觉得电压高了,心理过不起,那就买双9V或双10V的,这样即使完全空载,电压也超不过去14.8V,没心理阴影,但车机输出功率会小一些。

进级,如果有动手能力,用双12V-15V的变压器,整流滤波后加一级简易稳压,稳压+电子滤波,性能更好。

简易稳压电路,画了个图:

(点击可看大图)

鉴于要给车机内的音频功放供电,稳压电源的响应速度会影响音质,如果听感不是很好,按下图绿框那样,加入L1、C6。
(点击可看大图)

L1主要是考虑开机时的涌浪电流对Q2的冲击,不用也行,但不用的话C6容量不能太大。
或者用一只0.1R(或以下)的水泥电阻代替也行,有了L或R,C6可以“尽情”用大些,比如22000UF或33000UF。C6越大,电源相应速度对音质的影响越小,不过到3W就差不多了,再大了性价比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闲的没事给你查了一下,双12V、30VA的电源变压器,某宝上十七八块钱就能买到。今天是双12,还能稍微再 ...

直接用LM317调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功放机电源一般都有多组输出电压,13V(或双13V)是给前级供电的小电流绕组,不能用!
我说了, ...

环形变压器目前还没有买,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直接用LM317调压可以吗?

一般用用,只求车机能开机、能出声,317勉强凑合。但深纠起来,317不能满足需求。

第一是电流不够。
317只有1.5A,车机内的功放大功率输出时、或者遇到大动态信号时,消耗远比1.5A大。此时317就痿喽,输出电压下降,声音干瘪无力。

第二是317的功耗不够。
这玩意最大允许功耗只有7W左右,实际使用时还要降额,能用到3-4W就差不多了。
最低“储备”压降3V,只能持续提供1A电流,这对车机来说,不够用。
实际做电路时,你不可能只按最低3V来设置“储备压降”,压降会高不少,这会造成能实际持续使用的电流可能还足1A,更不够了。

其实买个12V或双12V的变压器,整流滤波直接给车机供电就可以了(无需太担心电压高于14.8V,高一些没关系,别整到18-19V或以上就行),滤波电容尽量用大些,不低于10000UF,效果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用用,317勉强凑合。但深纠起来,317不能满足需求。

手里有两个13005,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我刚试了一个路由器的老式变压器,标称12V,  800mA(单输出),供不起一个开机耗电电流600mA的 ...

不对吧,感觉你说的不是变压器,而是电源变换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稳压器都是自耦变压器、通过继电器切换绕组抽头、保证输出端电压电控制在220V附近。类似的东西不能买 ...

我把一个原来中等收录机上双9V全波整流滤波小电路板的滤波电容由原来的1000微法换成拆多媒体音箱上的3300微法,二极管换成两个5408,原电路板是在两个二极管并联了0.022的红色扁电容,旧收录机上的元件,通电试机(为了安全先串了两个二极管),结果工作电压是13.9V,空载是18.6V,提高了太多了,原本打算定电路,加串一个二极管再试机,结果负载电压只有8V,逐个减掉二极管,最后不串二极管,工作电压只有10.8V,怀疑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因为电容的两个脚太短了,露不出电路板,焊锡反复滑动,并再加助焊剂,再次试机,电压又升高了,看来真是滤波电容没有接触好,滤波电容影响也太大了!又焊上3个串联的二极管,开机,工作电压是12.3V,可以用了,本来就怀疑,开机电流只有不到0.6A,为什么标称0.84A的供不起来,现在用上双输出,全波整流加滤波,电压就足够高了,(比标称的12V还有点高),空载测单侧交流电压是13.6V,双侧是27.3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询元件参数的两个途径。

PC端,下面这个网站能查到大多数常用元器件参数:

谢谢,13005是手里一个节能灯的旧电路板子上的,以前见过13001,小三极管样子的,这个外表像LM317,觉得功率应该大些

网友D:
LM317有点小,必须扩流才行,可用一只MJ2955,搜索LM317扩流。(NPN或PNP的管子都行,只是接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17有点小,必须扩流才行,可用一只MJ2955,搜索LM317扩流。(NPN或PNP的管子都行,只是接法不一样)

我用LM317听了一会,发热明显,其实电流才0.53A,而且压差也较小,虽说这集成块带散热片,是个热家伙,但是也太容易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闲的没事给你查了一下,双12V、30VA的电源变压器,某宝上十七八块钱就能买到。今天是双12,还能稍微再 ...

现在接通的双输出12V,  840mA变压器通过两个二极管整流,3300微法电容滤波,空载电压居然有18V多,现在给车机供电时,串3个IN5408,工作电压还有12.1V,原本想改串4007,结果需要串4个4007才能等于3个5408的压降,但是开机一会,摸二极管4007热的厉害,只能又换回5408,4007看参数是1A,但是工作在0.53A时就烫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1+2.1=14.2V,带载时的电压正合适,车机14V供电舒服得很,不用串二极管。

我现在用双12V输出840mA变压器的车机是一个耗电小的,一般开机是0.53A,另一个CD卡带车机开机电流在1.03A,大多了,只能用我的黑白电视机上拆下的变压器,17V或者16V单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1+2.1=14.2V,带载时的电压正合适,车机14V供电舒服得很,不用串二极管。

12V双输出的变压器我测过单侧的交流电压是13.3V,另一个外表与标称一样的变压器是13.6V,两侧串联电压分别是26.7V,   27.3V,都是同一个牌子的多媒体音箱里面的变压器,标称也一样,实际电压居然不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V双输出的变压器我测过单侧的交流电压是13.3V,另一个外表与标称一样的变压器是13.6V,两侧串联电压分 ...

两只变压器电压不一样与制造工艺有关不必纠结。317和1A二极管发热可能碰上小芯片的了,黑白电视机变压器输出1A应该没问题。整流用5401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只变压器电压不一样与制造工艺有关不必纠结。317和1A二极管发热可能碰上小芯片的了,黑白电视机变压器 ...

黑白电视机的变压器给蓄电池充电时,可以输出1.5A左右,压降二极管又换回5408了,不知道整流二极管并联的0.022的红色长扁条形电容的耐压是多少,以前收录机上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黑白电视机的变压器给蓄电池充电时,可以输出1.5A左右,压降二极管又换回5408了,不知道整流二极管并联的 ...

那个是涤纶电容,耐压63V--100V。把您的充电器电路图发上来看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涤纶电容,耐压63V--100V。把您的充电器电路图发上来看看可以吗?

有绘图软件推荐吗?手机转发太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绘图软件推荐吗?手机转发太麻烦了,

电路图看到了,应该加串限流电阻,二极管就不那么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看到了,应该加串限流电阻,二极管就不那么热了。

加在哪个位置?我说的二极管发热不是图上的二极管,是我为了降低电压在正极串联了3个1N4007, 4007热,现在又换回5408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在哪个位置?我说的二极管发热不是图上的二极管,是我为了降低电压在正极串联了3个1N4007, 4007热,现 ...

限流电阻替换3串二极管,电阻要用大功率的十瓦以上,阻值在几欧至数十欧或更大,视电流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流电阻替换3串二极管,电阻要用大功率的十瓦以上,阻值在几欧至数十欧或更大,视电流而定。

换回5408就不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涤纶电容,耐压63V--100V。把您的充电器电路图发上来看看可以吗?

没有看准确你的话,这个电路图是双12V,840mA变压器的输出整流滤波电路图,是直接给小功耗车机供电的,不是充电用的,充电是使用黑白电视机拆的16V~输出,4个二极管的(1N5408)桥式整流后不滤波,直接经过一个直通电流表(矿用充电指示器)给铅酸电瓶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闲的没事给你查了一下,双12V、30VA的电源变压器,某宝上十七八块钱就能买到。今天是双12,还能稍微再 ...

我在网上搜的变压器30w的是29元,?,现在使用黑白电视机拆的变压器16V~,(串两个二极管5408)半波整流,一个3300微法25V的电容滤波,给耗电大的车机供电,使用双输出12V840mA的变压器经过两个二极管的全波整流滤波后给耗电小的车机供电,听中波或者弱信号时使用铅酸蓄电池供电,

楼主:
市电电压的变化对输出电压影响这么大?!原本以为是按照比例变化的,比如220减小1/10,输出也应该是减小1/10,,但是现在家里电压是230的时候,负载输出电压11.5V直流,市电是205V~的时候,负载输出电压是9.5V直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用用,只求车机能开机、能出声,317勉强凑合。但深纠起来,317不能满足需求。

刚发现:开关接通电源,无论车机是开机状态还是关机状态,电压都短暂的打到20V附近再回到常态电压,如果是关机状态开电源,电压会达到20V再回到15V,开机后再降到12.5V,是不是因为没有稳压电路的原因?这样的刚通电时短暂的高电压,会不会给车机造成损伤或者隐患?

网友:
叠加功率。。。。

楼主(2022-01-24):
引用 网友F:
闲的没事给你查了一下,双12V、30VA的电源变压器,某宝上十七八块钱就能买到。今天是双12,还能稍微再 ...

看到你说滤波用10000μF的电容,当时还觉得怎么这么大?我以前看过一本书上是1A使用2200的电容,1.5A应该是3300的电容,2A使用4700微法的电容,因为工作电流大约是0.6A,我使用的3300的电容,前几天又找出一个4700微法的电容并联上,电压又有些提高,看来只使用3300微法的电容的确不能达到峰值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