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实验了2种6N11胆前

楼主(2021-12-09):
先上图:

楼主:
说明:

1。屏极输出的调整阴极电阻使屏流7~9mA。
2。阴极输出的调整屏极电压使屏流7~9mA。
3。上2项实验用的是国产合金牛。
4。胆机缺少了牛就没啥意思了,什么也不是了。

请大家指教。

网友:
既然是实验,不妨把实验结果分享一下,让大家学习或参考一下

网友:
牛入牛出,再加上输出牛,三个牛,效果可想而知。

网友:
上图有直流电压输出?
有输入牛输出牛的前级确实别有味道,但牛的品质太重要了!

楼主:
回复以上坛友:
实验结果当然是很好的了。
屏极输出的那个图
1635副边会有微小直流电通过,
这时可将5K电阻去掉。

图是用photoshop画的。

网友:
输出牛是大多数DIY坛友的 短行

网友:
四头牛都是ll开头编号,性能绝对够了 大户人家

楼主:
胆机的2个关键点:
1。扬声器。
2。输出牛。
最后才是管子。

所以先把音箱和输出牛搞好。
最后再说换管换阻容。